[软件] 思考 为什么恢复文件必须恢复到其他磁盘?

楼主(2022-04-30):
朋友有一块4T硬盘里面存有高清电影,在使用过程中突然没有盘符了。我拿回来插自己电脑,bios能认盘,进pe,DG里显示未格式化

扫描文件也能扫出来里面的电影,初步判断是丢分区表了
重建分区表提示要格式化,直接恢复文件需要恢复到其他磁盘,但是尴尬的是手头上就俩1T的,不够用啊

所以我在想,硬盘发展了这么多年了,像这种丢分区表的就不能直接无损重建分区表,让文件直接可以使用吗?

网友:
创建的同时就是读写文件的本身了,那这样子就势必会破坏文件本身的完整性

其实也不是没有办法,那就是用winhex手工修复,需要的技术能力很强且技艺娴熟的大佬来操作

网友:
分区表丢失的能重建恢复啊,你用的dg就可以,
但文件误删或者其他损坏进行恢复是不能写原盘的,是因为一旦对要恢复的硬盘进行写入就会有概率损坏要恢复的文件。

固态硬盘,包括部分支持trim的叠瓦机械盘,文件误删的话,基本就是真的没了,恢复也恢复不了,这类盘只能是恢复因摔坏或坏块过多造成的长忙不就绪,固件崩溃损坏这类情况的盘的数据

网友:
因为在当前分区内写入文件可能会覆盖掉需要提取的文件,可以选择部分文件恢复;分区和普通格式化可以用工具恢复,看看有没有别的分区工具试试,如分区助手之类

网友:
你无法确定能无损重建分区表
然后出了问题谁负责客户负责还是软件负责还是操作者负责搜索
复制

网友:
数据是无价的,再小心都不为过。在恢复过程中,源盘绝对不能再有写入动作。
有些专业数据恢复的,会先给源盘做个镜像,再从镜像里把数据拷出来。
原则就是,就算恢复不成功,源盘还是原来的样子!
很多时候,客户必需再买一块相同容量的硬盘,至少是大于实际数据容量的盘。

网友A:
很简单,就是不能在回复时再覆盖原盘数据

但是,楼主的问题还是有意义的,也一直有想法:以前,dos时代,用pctools,简单把删除的文件头部两个直接改为正常,删除的文件就回来了,重写都不需要,为什么现在不能那样呢?

笨蛋一个,知识也不到位,说的可能贻笑大方,见谅

网友:
防止原有信息被覆盖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就是不能在回复时再覆盖原盘数据

但是,楼主的问题还是有意义的,也一直有想法:以前,dos时代, ...

dos时代,用pctools,简单把删除的文件头部两个直接改为正常,删除的文件就回来了,操作的前提是分区表正常,没有文件数据覆盖。楼主的问题是丢分区表的恢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dos时代,用pctools,简单把删除的文件头部两个直接改为正常,删除的文件就回来了,操作的前提是分区表正 ...

哦,是的,你说的对。

不过,回过来说,如果硬盘正常,只是需要恢复文件,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不能像dos时代那样了?这样问,才更加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是的,你说的对。

不过,回过来说,如果硬盘正常,只是需要恢复文件,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不能像dos时 ...

现在的系统自身的保护要比DOS时代提高太多,大多不支持对分区表直接操作。
现在使用的文件恢复软件工作原理很多就是DOS时代把删除的文件头部两个直接改为正常,达到恢复文件的目的。

网友:
不能一边读取一边擦除一边写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