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源会导致主板USB接口不能用吗?

楼主(2022-04-30):
有个电源接上任何主板,都会出现一些USB接口不能用的问题,是电源故障吗?

网友A:
应该是供电问题,初步分析是5V不足。

网友:
既然换电源就不能用当然是电源问题了

网友:
确实,电源不好会导致

不仅如此,还会导致硬盘容易坏,亲身遇到过。(更甚至其他)

网友:
也遇到过电源内部的接地没搞好,漏电造成usb口不能用

网友:
既然已试出问题了就换电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供电问题,初步分析是5V不足。

现在所有的USB接口都不能用了,是南桥烧坏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所有的USB接口都不能用了,是南桥烧坏了吗?

或许供电问题,换个电源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许供电问题,换个电源试试吧。

换电源也不行了,所有的USB接口都不能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电源也不行了,所有的USB接口都不能用了

估计故障不止一处,放弃吧。

网友:
我遇到过电源的原因,BIOS不认启动u盘,换了好几个u盘都是,最后换电源解决

网友:
维修最方便准确的方法就是替换法,如果该电源放到很多设备上都出现同一问题,肯定是它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