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olid] AS2258如何开卡?Issue PreFormat-Write Info Block Command Failed

楼主(2022-04-30):
(图片)

网友A:
是不是要换软件?

网友:
选1X3试试

楼主:
试了不行,我选择的CE应该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要换软件?

换哪个软件?

楼主:
没人知道怎么弄吗

网友(2022-12-13):
有解决了吗?怎么弄

网友(2023-01-26):
大概率是工具问题,我遇到过找了特定版本才能正常开,要么是主控挂了,换ps3111顺利开

网友(2023-09-06):
更换flash版本可以开卡成功,坏块13这里不要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人知道怎么弄吗

评论上传不了图片,更换flash主控版本,坏块默认13,就能开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