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助升压芯片LT1370,一上电就逆变升压

楼主(2022-04-30):
板子如下图所示,是一个电池供电,并可以为电池充电电路,现遇到一个奇怪的事情就是,只要电池一接上或者接充电,电流就非常大(5A),有人会说短路很明显嘛,但是检查了后级并没有短路,原本此电路是设计只能电池供电工作,无法交流电压变成直流供电的设计,升压芯片是LT1370,电池是镍镉电池约7.5-8.2V充电电压是15V 。找不出故障点了,希望论坛大神帮忙分析,感谢

网友A:
最简单就是把芯片拆掉,再看电流

网友:
最近不想动脑,我就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就是把芯片拆掉,再看电流

我拆了试试

网友B:
六节电池?用可调电源加电,看看到多高的电压时候电流增大,是不是有元件稳定性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六节电池?用可调电源加电,看看到多高的电压时候电流增大,是不是有元件稳定性不好。 ...

电池如下图,拆下LT1370测量7脚VIN和4脚GND,奇怪,电阻尽然有500欧姆,不知道是不是烧坏了还是原本就这样,郁闷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如下图,拆下LT1370测量7脚VIN和4脚GND,奇怪,电阻尽然有500欧姆,不知道是不是烧坏了还是原本就这样 ...

可能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