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KEXINA 科信安 烟雾报警器

楼主(2022-04-30):
以前见到过的都是集中接警式的烟雾报警器,捡到这个拆迁小酒店里面的KEXINA 科信安 烟雾报警器,感觉有特点,比较轻,单个报警,不需要布线,拆开看看是什么结构。

网友:
得多大的烟雾才能起作用?

网友:
科信安 烟雾报警器

网友:
光电式,检测空气中的烟雾颗粒浓度,

网友:
不知道它报警的时候火势有多大了。

网友A:
最高科技的部分就是能把芯片洗的辣么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高科技的部分就是能把芯片洗的辣么干净

应该是要求厂家生产时,就不打上型号吧,定制款

网友:
灰尘咋这么多,这玩意儿费电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高科技的部分就是能把芯片洗的辣么干净

不可能让你再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