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亚克力面板和木头盒子怎么连接比较好呢 需要偶尔拆装的

楼主(2022-04-30):
亚克力面板和木头框架怎么连接比较好呢 需要偶尔拆装的

网友:
螺丝???

0-0-0-0-0-0-0-0-0-0-0

网友:
钉子,螺丝,油性胶,
502,101那都是个瞬间胶,开瓶用一次剩下全报销,

网友:
看接触面有多少  ,多的话 ,海绵双面胶+结构胶  接触面小的话  ,网上买一瓶卡梅尔胶 和玻璃胶一样大小的

网友:
强度不大的话 热熔胶就够了

网友:
卡槽铆榫螺丝都不错哟

网友:
如果有要拆的可能的话,我觉得木框架上打孔植入六角铜螺柱,然后亚克力板上打孔上螺丝比较好

网友:
需要拆装我感觉只能打孔螺丝固定了

网友:
木框做槽,亚克力插入

                                            藏起来的小尾巴,不让你看!

网友:
    办法总比困难多

网友:
    需要偶尔拆装就用强磁

网友:
    个人觉得需要拆卸的还是螺丝靠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