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LED微亮神器

楼主(2022-04-30):
家中LED灯不知道怎么回事,关灯后有微亮,装灯的时候记得测过开关接的是火线,抖音搜了一下发现LED微亮神器,顺藤摸瓜了解了一下,其实就一个220中间继电器,进线连线圈和公共点,灯连常开点,手机发的凑活看吧

网友A:
接个双刀开关不就解决了,这样继电器线圈还耗一份电

网友B:
6块一个的中间继电器,这个卖多少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个双刀开关不就解决了,这样继电器线圈还耗一份电

双刀开关厂房里用的啊,这种双面胶粘到led吸顶灯里就行

网友:
家用的三控开关就是双刀的,不过布线公用零线没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6块一个的中间继电器,这个卖多少一个?

继电器3块,神器卖7元左右

网友:
以前看关于PLC的书,看到PLC控制接点(控制220V)有最小功率限制,小于最小功率的负载就要加中间继电器了

网友C:
意思是零火一起断电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意思是零火一起断电是吗?

对头对头over

网友:
发光而日记

网友:
只要不闪,就不理它了。

网友:
就是同时切断火线和零线,成本不高,就是220V交流继电器比较少见

网友:
灯头那儿并个0.68无极

网友D:
这玩意用久了可能有噪音

网友:
这个继电器3元,耗电大约0.5W。话说不是LED并个104/400V效果差不多么

网友:
零火线最好接公共点

网友:
微亮有时候是开关断开的是零线

网友:
是哪个电工帮你们家接的线,零、火都不分的吗?火线进开关,这是最基本的电工常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用久了可能有噪音

线圈嗡嗡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