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电子智能充电器 电动喷雾器专用 输出14V 型号:ZZXX-1708

楼主(2022-04-30):
拆个电子智能充电器 电动喷雾器专用 输出14V 型号:ZZXX-1708

网友:
挺大的壳电路板这么小,浪费这么大外壳了。

网友A:
你糊弄我我糊弄你

网友:
看到这种充电器就想骂人,估计充电电流最多也就零点几安;

网友:
这板子好简洁啊,没有光耦没有开关管。那个IC直接驱动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糊弄我我糊弄你

我呼隆你你福隆我   反正没事干

网友:
次级那个5脚小芯片不知是起神马作用

网友B:
应该给变压器来个特写,功率就是由它决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给变压器来个特写,功率就是由它决定的

好,空了我来个大特写,毛都不放过

网友:
看外壳挺高大上的,里面怎么看着那么简单呢。

网友:
智能,大电流,哎。。。

网友:
有原边反馈电流调解电路,家里的用了好多年了…

网友:
用自恢复保险限流?

网友:
电路很简洁

网友:
保险丝都没有了,厉害

网友:
这别是前不久上车那个无刷角磨机的前辈  感觉是一模一样啊

网友:
这个电路简单了些

网友:
现在做的真够节省成本的,我用的老版本的,里面还有场管,还有358芯片

网友:
看着好简陋的样子

网友:
都省成这样了?我有个坏的老版本喷雾器充电器,里面好歹还有358,初级IC推场管,可惜IC和管子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