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理一个便宜的调焦手电筒,连接灯珠的线皮烧化短路了

楼主(2022-04-30):
强光档连续亮了20多分钟就不亮了,拆开一看,连接灯珠的线皮烧化短路了,

测量灯珠是好的,

准备换成10A的粗线,

焊的不好看,由于灯珠要升降,所以焊成这个形状,

重新装配就修好了。

网友:
手电贵的就是灯珠和底座,看你这个像是XPE

网友:
你这线不行,即便不上铁氟龙线,好歹你也剪段硅胶线呀,

网友A:
能修好就好,管它什么不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修好就好,管它什么不什么呢

手电俺是专业的...

网友:
驱动竟然没事!

网友:
用到坏……灯珠居然不坏

网友:
散热不好,换线也行

网友B:
线挺粗的,感觉有点硬,会不会影响升降啊

网友:
闷罐烧啊  热量还倒不出去   修了做啥

网友:
看样子是空心仓,下次可能就会烧灯珠或驱动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挺粗的,感觉有点硬,会不会影响升降啊

线是多股软线,不影响升降。

网友:
想不懂这线也会熔化?有多大的电流?难不成原来的线是耳机线?

网友:
可能是散热不太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