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手柄T12白光,头一次焊接贴片

楼主(2022-04-30):
感谢本版作者蕴殇提供。头一次焊接贴片,手里有风枪,又买了锡浆,结果用一把烙铁搞定了,LED太小了,正负极也看不清,焊完又用电源试了下。看来还得买个放大镜焊台了。通电试机时,发现电阻调大调小烙铁头发红,仔细看一下,原来4148开路,没办法太大了,焊盘拔坏了,飞连一脚上。这回不红了。不知道温度多少,手里没测这么高温度仪器。发现4407特别烫,用红外测温枪测下60多度了,不知道正常不?查下参数好像最高耐150度。还有个就是可调电阻不知道调温度高低的方向?

网友A:
这个基板时间长会变形,暂时我没想到办法解决
除非增加板子厚度,或者减少弹片的力度吧

网友B:
温度不正常
我做过很多616,mos就没那么高的

网友C:
确实很小巧,比塞笔记本电源里那种控制板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度不正常
我做过很多616,mos就没那么高的

等有空再焊个板子看看,我也觉得不太对,但又能使用,就是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很小巧,比塞笔记本电源里那种控制板方便。

这个主要是方便,准备用电动工具电池配这个烙铁。

网友:
贴片的我还没有焊过

网友D:
然后你会买数码管板。。。。坑到你无法自拔

网友:
这个要眼力,没必要搞得这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然后你会买数码管板。。。。坑到你无法自拔

你说对了,看着带液晶屏那么也挺好的,买这些套件钱都够买一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基板时间长会变形,暂时我没想到办法解决
除非增加板子厚度,或者减少弹片的力度吧 ...

接地不用弹片,改成铜线环可以减小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