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IPV6通了,通过端口转发就可以访问路由下面的黑群晖了吗?

楼主(2022-04-30):
家里路由器设置了IPV6,请问通过端口转发,是不是就可以访问路由下面的黑群晖了?也可以访问局域网中的服务器?

网友:
理论上IPV6是可以的 ,但是实际应用过程中还得看运营商有没有全部放开你的IPv6端口

网友:
花生壳不好吗?

楼主:
花生壳每月一个G的流量,都不够用半天的

网友A:
IPV6会给每个设备分配IP,不需要转发端口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V6会给每个设备分配IP,不需要转发端口了吧?

如果要给每台电脑IPV6做DDNS,是不是每个电脑都要安装DDNS客户端?如果路由器做IPV6的DDNS,通过端口访问路由下面的电脑,这样每台电脑就不用安装客户端了吧?
主要是不想在电脑上安装客户端。

网友:
还要看网关设备防火墙设置

网友:
DDNS就可以了!我现在都是这样用黑群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