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小型开关电源改造

楼主(2022-04-30):
家里的所有路由器光猫电源全部改造好了,先上部分图片。
     其实很简单,第一不管是新电源还是旧电源,先把里面的电容优化一下,如果是双400v4.7uf高压滤波电容,给他们换成10uf的。输出端换成固态电容。其实我要说的重点不是这两个,作为diyer,这个真不值得一提。下面才是重点。
       那些发热大的原件,经常烘烤我们的高低压电容,我是这样做的,给他们引线适当接长点,找个合适的角度掰好,一般引脚很硬,不需要打胶,插在插座又不经常动,然后找个大点的电源壳子,把他们塞进去,就像我图片那样。可能忘记拍壳子了。原电源壳子很小,很紧凑。改造后效果就是高压电容下面发热大的那个芯片已经远离高压电容了,准确说应该是高压电容已经远离那个发热大的芯片了。低压侧的固态电容下面是输出用的肖特基旁边就是高频变压器,这俩发热都不小,我已经利用引掰脚弯曲给他换地方了。经过测试发现,通电两天下来,高压电容微温,低压电容冰凉,都是用脸贴的,比较敏感。这个思路大家可以借鉴一下。如果其他原件不坏,这个电源应该可以用五七八年了。能用到那两颗高压电容寿终就寝。固态电容基本可以当传家宝了。

网友:
我还以为你要在屋里布一条12V直流母线呢……

网友:
我还以为是改电路呢…

网友A:
这个效果好吗,我觉得是器件余量主要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效果好吗,我觉得是器件余量主要问题

还行吧,谈不上好坏,也许是心理作用。反正电容是真的不热了。最容易受热老化的就是电容,已经把他们发生问题的概率降到最低了

楼主:
后来想想,应该换个思路,把靠近电容的,发热大的挪到外面,哈哈,不用动电容了。因为电容涉及到导线太长会影响esr和增加电感

网友:
电源还没用坏,路由淘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