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tek] 拆个朗科N600S1Tl固态,大文件拷贝掉速严重!大家帮忙看下是真的还是假的

楼主(2022-05-01):
  前两天一哥们说笔记本速度慢问能不能弄快点儿。看了下电脑配置是500G机械就给他说升级下固态效果比较明显,确定换固态后本来准备买块新的,后来考虑了下把我在用的铭瑄240G的送给他了。虽说是二手但好歹也是MLC颗粒的,一手自用使用寿命没问题的,再说是白送的多香啊。然后我自己就没的用了,当然得买块新的了,受疫情影响手头紧把的很,就挑了个便宜的朗科的N600S 1T的(之前用过他们家的240G的,没出过什么问题,去年给孩子原来班主任用了)。
  到手感觉就不太好,盒子开过包,外壳也换成了塑料的(之前买的240G的是铝壳的),接电脑上看了下倒是0写入。

  拆开了看了下是块半大的PCB,正面是主控和一片闪存,反面没什么东西就没拍照片。

  主控是螃蟹家的RTS5733DLQ,性能好像挺垃圾的,对SSD没什么研究,有懂的大神可以给科普一下。闪存是SK Hynix H25BFT8G5M3P,128层 4D NAND TLC 颗粒,设计容量 1TB,同样不知道是个什么水平的东东。

  实测这俩货合体后水平一般,日常使用拷点小文件啥的没什么问题,用大文件一试就芭比Q了。前200G左右写入速度能在3~400M左右,然后突然就掉到60M左右。再拷贝文件前几十G还行,然后又突然掉到60M左右,换了多台机器都是一样。

  拿HDDTUNE跑下文件基准测试,文件长度设置为900G,前200G左右速度基本稳定的250G,然后突然回光返照两回暴到450M,然后就完了,直接奔着50去了,过了540M左右后大概缓过点儿劲来,又努力跑到100M左右。

  总在来说这盘平时用用问题不大,毕竟谁也不会没事就拷个上百G文件玩儿,加上不到500的价格,有这性能也算能接受吧。

网友A:
TLC都这鬼样,放弃吧,MLC才是你的归宿

楼主:
引用 网友A:
TLC都这鬼样,放弃吧,MLC才是你的归宿

有推荐的型号吗?最好便宜点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推荐的型号吗?最好便宜点儿的。

自己去找人定做个2246EN的,全是MLC,容量可能最高只有1T但是绝对可靠

网友B:
千万别碰海力士的闪存,听说是漏电王,质量一般,还不如坛友的二手品牌固态,找健康度95%以上的,读、写少的,使用时间不长的买,总比这些三、四线的厂家稳定

网友:
2246EN+MLC 不过颗粒基本都是回收再利用的,后续可能会有麻烦
2258H+3D MLC 应该是比较好的选择。

网友:
楼主敢相信坛友自制的SSD吗?我是不敢,他们的片子都是从哪来的?

网友:
单颗粒1T的3DV5,上58H会舒服很多

网友:
MLC颗粒,说是新的,可能都是皇帝的新装,大家都懂。现阶段其实TLC也不差,1T的硬盘再差500PE,也可以写入500TB吧。家用几年我想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TLC掉速都是正常的。开始速度快,其实是靠缓存。

网友:
正常,就这样的,前半段速度快,用的是模拟的SLC高速缓存,后面缓存用完速度就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千万别碰海力士的闪存,听说是漏电王,质量一般,还不如坛友的二手品牌固态,找健康度95%以上的,读、写少 ...

别黑了球球你了2d海力士tlc确实拉因为海力士直接准备跳过2d tlc进3d但是2d mlc slc海力士还不错的坏块也比东芝少

网友:
应该算是正常的吧

网友C:
总觉得机械硬盘持续写都可以150m/s以上,固态缓外怎么也不能低于这个吧。不过是个正片也算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千万别碰海力士的闪存,听说是漏电王,质量一般,还不如坛友的二手品牌固态,找健康度95%以上的,读、写少 ...

这玩意是HY3DV5 根本不漏电 脱离HY16的坑之后HY的颗粒进步很快 现在的HYNV7已经缓外打东芝寿命打IM了

网友(2023-01-29):
引用 网友C:
总觉得机械硬盘持续写都可以150m/s以上,固态缓外怎么也不能低于这个吧。不过是个正片也算值 ...

机械空间越小速度越慢,不过大部分情况下也不会有人写机械

网友:
无所谓,几十块钱的东西,二手的也能买回来随便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TLC都这鬼样,放弃吧,MLC才是你的归宿

别尬黑,H25BFT8G5M3R这玩意在58H上面全盘满SATA不掉速

网友:
现在国产的各TLC的SATA接口的2T盘,差不多不到600元了

当然说的各种白片、黑片到处都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别尬黑,H25BFT8G5M3R这玩意在58H上面全盘满SATA不掉速

你也不看看H25BFT8G5M3R有多少个D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