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修个T12烙铁头。

楼主(2022-05-01):
  前两天正开开心心的干活,突然间感觉烙铁头就没有温度了,再看屏幕--“请插入烙铁头!”,反复插拨几次不管用,拆下来用万用表一量,心就凉了,头子挂掉了。就是这么突然,就是这么直接。无奈暂时换上细尖头将就着,今天突然想到是不是可以抢救下,于是BD了一下发现坛子里就有大神之前发过帖子,于是学习了下动手开撸。先上尸体照,又细又长,冰凉冰凉的。

  先拆下尾部的盖子,小钳子夹住一使劲就下来了。

  然后剪掉引线和导电环接线焊接的部分,拆开压接的部分,尾部导电环组件就可以拆下来了。再用老虎钳夹住烙铁头,使足力气一边慢慢晃一边往外拨,把烙铁头拨出来。拆开后问题一目了然,一根电热丝和引线断开了。

  用小刀把电热丝多挖出一点儿来,把引线一端弯折夹住电热丝,用高温胶带做好绝缘。

  因为前端弯了个小钩,引线会短4到5毫米,尾端会不太够长,于是从中间切断,用细铜管压接一段铜丝。

  下面是接好引线准备总装的全部零件,压接的地方用细热缩管做下绝缘。

  装好后重新压好引线和导电环的引脚,注意极性不要搞错了,靠边的是+,靠里的是-。

  装回手柄试机,工作正常,又省了一笔,可以给自己加了鸡腿了。当然最主要的是受疫情影响,快递不便,买了要送过来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先修好了用着,等疫情过去再买根新的备用吧。

网友:
我几年前坏掉的也是刀头  记得花了几十块呢  也是发热芯那头断了  然后 发现是没法焊接  原来是点焊的上去的

网友:
直接用细铜管压接不可以吗?

网友:
凑和一段时间还可以,长期用还是换新靠谱

网友: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网友:
发热丝头焊接是关键

网友:
这技术,不一般。相当于外科手术。

网友:
这手艺真是绝了

网友:
维修最大的好处,可以减少环境污染,佩服楼主技术。

网友:
这T12原装头要上百块一支----不知楼主以前都是在哪买的啥价呢?

网友:
这事情以前也干过,收了一把歪脖子报废芯,掰歪塑料的都是扯断那个位置。同样接法,然后截短不锈钢管装回去了

网友:
好在囤了十几个烙铁头,不用担心坏了没用的了。

网友:
有点焊机就方便多了,佩服楼主手艺。

网友:
楼主的这个手艺真好

网友:
妙手回春

网友:
楼主动手达人

网友:
细铜管用得很溜

网友:
这也 能修  牛人!

网友:
好比刮骨疗毒,开颅手术啊

网友:
这个看着像是国产的T12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