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法拉模组接行车记录仪电源的问题。。。

楼主(2022-05-01):
各位前辈,小白请问下。
汽车重新点火的时候,点烟口会断电。行车记录仪也跟着重启
请问如果想避免这个问题
1、是不是加一个法拉模组即可?
2、法拉模组买回来后,直接焊到行车记录仪的电源线的正负极即可(记录仪是12V的)?

某宝,我看了一个商品,似乎能满足临时供电1分钟左右
法拉模组16V1.6F 2f 后备电源 16V1.6F超级电容2.7V10F防掉电闪断

网友:
进线加一个二极管

网友:
我是买了个模块, 只有启动时的高压才能打开电源这种方法来规避记录仪重启的

网友:
我的记录仪也是,发动机启动时重启,你说的办法可行

网友:
别从点烟器取电,因为打车时,会关闭点烟器电源。从其他地方试验一下

网友:
最好用那种延时电路,拧钥匙后20秒再接通之类。
发动机打火,电瓶电压会下降很多,记录仪直接接电瓶都白费的。
如2楼所说,如果用这个法拉电容,前面要加个二极管,还得有地方放这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