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问美的风扇7ar的这款外壳怎么拆开

楼主(2022-05-01):
摇头那里我取底座用力过猛弄断了,下面的外壳要怎么拆开?

网友:
没把握不要拆了,这种塑料卡口容易断。

网友:
需要局部加热后才开始撬,可能的话需要二人配合。

网友:
图片二下面不是有两个卡扣吗?

网友:
螺丝拆完,边缘慢慢撬

网友:
先拆下面 然后往外撬就开了

网友:
这劲大,直接弄断了,好像难以修复。

网友(2023-03-05):
可以拧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