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备份克隆工具 Acronis True Image

楼主(2022-05-01):
软件功能
全新备份格式,备份恢复速度比以前的版本快了50%
· 全新的备份格式,更快的备份和恢复速度,比最快还快
· 这种新的备份格式还允许您更快地浏览云备份中的文件
· 更全面的数据管控功能,确保备份不干扰笔记本使用性能
· 允许用户选择备份运行的Wi-Fi网络,避免流量计费连接和不安全的公共网络
· 可以在笔记本电脑使用电池电源运行时控制备份的运行时间
· 可以完全阻止备份使用电池电源运行,能设置最小电源级别
· 更强大的防勒索功能,备份和反恶意软件防御技术持续加强
· Acronis主动保护技术实时阻止勒索和挖矿加密攻击,自动恢复受影响的文件

下载软件
授权工具:
https://089u.com/d/20044976-40600446-167323 密码 4718
https://acold.lanzoux.com/b00ttydmd
卸载工具通用 Acronis Cleanup Tool
https://dl.acronis.com/u/kb/CleanupTool.exe
做到100%还原,极致压缩 35G 备份后11G

网友:
这个是比较好用,曾经一直用ghost,直到有一天出了问题,不支持隐藏分区,不能引导成功。换了ATI,成功迁移系统硬盘。

网友:
好像比ghost好,下载试试,谢谢分享!

网友:
此软件是中文版的吗?

网友A:
这个软件可以复制硬盘的文件吗?有个工控电脑,软件只能安装在此机的专用主板上,尝试过,失败,怎么才能一比一的复制。

网友:
怎么有800MB这么大,能全盘克隆还原吗?平板电脑分区也能备份还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软件可以复制硬盘的文件吗?有个工控电脑,软件只能安装在此机的专用主板上,尝试过,失败,怎么才能一 ...

找专业对拷硬件工具吧,大约7000到1000元左右,能跨平台拷贝硬盘数据。真的是工业用专业软件的话,备份修复一次,本钱就回来了。

网友:
一个备份软件怎么这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