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玩玩TI的MSP430系列-MSP430F1611

楼主(2022-05-01):
前几年从TI申请的MSP430样片,趁着JLC的打板包邮,做几块玩玩,后面准备把手头的华科尔遥控器主控换掉,用MSP430+NRF24L01,这样把接收器之类的都去掉,发送端和接收端都是自主控制板+自有协议,可以任意开发,随意玩耍,^O^

把BSL的CH341A和1611最小系统,做到一起了也预留了RTC RX8025的位置

3D图

LCEDA的工程已共享在开源广场-》https://oshwhub.com/springvirus/New_Project-CfnFzRL3l

板子焊接后,用JTAG+CCS 11.1.0.00011玩一下,使能XT2的高速时钟,这里接入8MHz,不使用LFXT1

4个LED,500ms翻转一次,闪烁正常

全部的IO口都正常,也可以使能MCLK,SMCLK,ACLK的输出,看看时钟

代码如下:
//以下配置,需要配置成XT2CLK 8MHz ->  MCLK = 8MHz
#define CPU_F ((double)8000000)
#define delay_u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00.0))
#define delay_m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

void sys_init(void)
{
        u32 i;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if 0
        //user guide page116
        //DCO=3, RSEL=6, VCC=3V, Fdco = 2MHz, to be tested.
        //DCO=7, RSEL=7, VCC=3V, Fdco = 4.9MHz, to be tested.

          //DCOCTL |= (1<<7)|(1<<6)|(1<<5);  //max DCO
        DCOCTL |= (1<<6)|(1<<5);
        DCOCTL &= ~(1<<7); //DCO = 3

        DCOCTL &= ~((1<<4)|(1<<3)|(1<<2)|(1<<1)|(1<<0)); //MOD = 00000
        #endif

        //XT2 8MHz oscillator + 30PF *2 will be installed, LFXT1 32.768KHz will not be installed on board.

        DCOCTL = 0x00;

        BCSCTL1 &= ~(1<<7);                //XT2 is on

        BCSCTL1 &= ~((1<<6));             //LFXT1CLK, low frequency mode, in __bis_SR_register(SCG0+OSCOFF+GIE); already turn off

        BCSCTL1 &= ~((1<<5)|(1<<4));      //[5:4]=00, divider = 1, from LFXT1CLK for ACLK, in __bis_SR_register(SCG0+OSCOFF+GIE); already turn off

        BCSCTL1 &= ~((1<<2)|(1<<1));
        BCSCTL1 &= ~((1<<0)); //RSEL = 0

        do {

                //clear oscillator fault flag
                IFG1 &= ~(OFIFG);

                //delay, wait XT2 works normally
                for(i=255;i>0;i--);

        }while((IFG1 & OFIFG) != 0);   //justify XT2 is ok or not.

        //------------------

        BCSCTL2 |= (1<<7);
        BCSCTL2 &= ~((1<<6));  //select XT2CLK for MCLK

        BCSCTL2 &= ~((1<<5)|(1<<4));  //[5:4]=00, divider = 1, for MCLK, MCLK = XT2CLK = 8MHz

        BCSCTL2 |= (1<<3);           //select XT2CLK for SMCLK

        BCSCTL2 &= ~((1<<2)|(1<<1));  //[2:1]=00, divider = 1, for SMCLK, SMCLK = XT2CLK = 8MHz

          BCSCTL2 &= ~(1<<0);           //DCO resistor select internal resistor

}

void gpio_init_test(void)
{

        P1SEL = 0x00;
    P2SEL = 0x00;
    P3SEL = 0x00;
    P4SEL = 0x00;
    P5SEL = 0x00;
    P6SEL = 0x00;

        //1-output    0-input
        //P1口
    P1OUT = 0x00;
    P1DIR = 0xFF;

         //P2口
    P2OUT = 0x00;
    P2DIR = 0xFF;

    //P3口
    P3OUT = 0x00;
    P3DIR = 0xFF;

    //P4口
    P4OUT = 0x00;
    P4DIR = 0xFF;

    //P5口
    P5OUT = 0x00;
    P5DIR = 0xFF;

    //P6口
    P6OUT = 0x00;
    P6DIR = 0xFF;

        //P5SEL |= (1<<6)|(1<<5)|(1<<4);
        //P5.6-ACLK output, P5.5 -SMCLK output, P5.4 - MCLK output

        //P5DIR |= (1<<6)|(1<<5)|(1<<4);

}

void global_isr_enable(void)
{

        /*
        MSP430x1xx user's guide.pdf   page32

        SCG1 SCG0 OSCOFF CPUOFF                        Mode

        0          0      0       0                        Active    CPU is active, all enabled clocks are active

        0          0           0                  1                        LPM0          CPU, MCLK are disabled, SMCLK, ACLK is active

        0          1          0             1                        LPM1          CPU, MCLK, DCO osc. are disabled, SMCLK, ACLK is active

        1          0                 0                 1                        LPM2          CPU, MCLK, SMCLK, DCO osc. are disabled, ACLK is active

        1          1                 0                 1                        LPM3          CPU, MCLK, SMCLK, DCO osc. are disabled, ACLK is active

        1          1                 1                 1                        LPM4          CPU and all clocks disabled

        */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w/ interrupt

    //turn off the LFXT1 crystal oscillator. (OSCOFF)
    //turn off DCO. (SCG0)
    //use XT2 for MCLK and SMCLK.
        __bis_SR_register(SCG0+OSCOFF+GIE);

}

int main(void)
{

        static u32 led_timer;

        u8 uret8 = 0;

        sys_init();

        gpio_init_test();

    global_isr_enable();

        while(1)
        {

                //实际测量延时函数,微秒级和毫秒级符合要求。
                P1OUT = 0x00;P2OUT = 0x00;P3OUT = 0x00;P4OUT = 0x00;P5OUT = 0x00;P6OUT = 0x00;
                delay_ms(500);

                P1OUT = 0xff;P2OUT = 0xff;P3OUT = 0xff;P4OUT = 0xff;P5OUT = 0xff;P6OUT = 0xff;
                delay_ms(500);

        }

}

网友:
会编程就可以搞成万能遥控了

网友A:
下载器有点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器有点贵。…

大几十,还可以吧

网友B:
板子很漂亮,,隔壁的孩子都馋了

网友C:
MSP430F1611现在也不便宜吧

网友D:
设计不合理.晶振里单片机太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很漂亮,,隔壁的孩子都馋了

文件已共享,直接在LCEDA生成gerber,在下单助手下单了~~~
小火箭有点意思,哈哈

网友E:
现在都是st的天下了, 430低功耗的本事也快被赶上了

网友:
430单片机就是太贵好,又不好买。一直没学,学的都是STC51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计不合理.晶振里单片机太远了

是有些远了,不过还好,工作正常,也不在复杂的工业环境里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都是st的天下了, 430低功耗的本事也快被赶上了

各家各具特色的片子,多玩玩没坏处

楼主:
引用 网友C:
MSP430F1611现在也不便宜吧

前些年,从官网申请的

网友F(2024-04-17):
请问楼主,TI申请MSP430样片麻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TI申请MSP430样片麻烦吗?

早几年申请的了,你可以上官网看看情况

网友:
请问只有Jtag 能不能调试Msp430f5528?

网友G:
零几年随便申请,后来TI更改了样品申请策略,大概是发现太亏了......
16位超低功耗单片机,运行速度快,就是太贵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零几年随便申请,后来TI更改了样品申请策略,大概是发现太亏了......
16位超低功耗单片机,运行速度快,就 ...

现在应该不容易申请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应该不容易申请了吧?

10多年没有申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