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落地台钻有振动正常的吗

楼主(2022-05-01):
落地台钻有振动正常的吗

网友:
不正常,赶快修理

网友A:
我来告诉你:
为什么众多人选择手钻而不选择台钻?
因为,手钻加支架可以当台钻用!台钻加手柄能当手钻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来告诉你:
为什么众多人选择手钻而不选择台钻?
因为,手钻加支架可以当台钻用!台钻加手柄能当手钻用? ...

在台钻面前手钻只能算个玩具。

网友:
我来告诉你:
为什么众多人选择充电式无线钻而不选择传统式有线钻?
因为,充电式无线钻插上充电线能当传统式有线钻使用!传统式有线钻拨掉电线能当充电式无线钻使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来告诉你:
为什么众多人选择手钻而不选择台钻?
因为,手钻加支架可以当台钻用!台钻加手柄能当手钻用? ...

回复能赚积分,也不能乱说

网友:
重心不稳才振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台钻面前手钻只能算个玩具。

这里的工具党都是:收藏级、抚摸级,玩具级的。

网友C:
振动是因为用料太单薄,尤其是立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来告诉你:
为什么众多人选择手钻而不选择台钻?
因为,手钻加支架可以当台钻用!台钻加手柄能当手钻用? ...

孔大点的话手钻连玩具都不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振动是因为用料太单薄,尤其是立管。

主轴偏摆量过大也会引起振动的,要检查才能确定

网友:
台钻是台钻,落地的是钻床,没有落地台钻一说。

网友:
查看轴承有没有问题及检查固定钻头的卡子。

网友:
振动肯定不正常。台钻的转速也不是很高,还是皮带传动,应该振动很小的。

网友:
不正常,赶快退货,别再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来告诉你:
为什么众多人选择手钻而不选择台钻?
因为,手钻加支架可以当台钻用!台钻加手柄能当手钻用? ...

就喜欢你这种一本正经的打胡乱说。

网友:
肯定不正常,查主轴,皮带,电机

网友:
似乎有支架的钻摆台上的时候叫台钻,摆地上的时候叫钻床。

网友:
买的啥台钻呀 你这个大概率是台钻头重脚轻造成的 解决方法要么台钻上螺丝固定到地面或者桌面 在或者立柱里面灌水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