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绿联USB-C多功能扩展坞拆解(UGREEN CM212)

楼主(2022-05-01):
一直以来,对绿联这个品牌还是比较信任的,直到手里的这个扩展坞在不到1年内坏掉,才审视起绿联来;
正好,闲着没事,就拆开了:

就这货,6合1还是多少合一来着:

挂得也是莫名其妙,突然就识别不出来了,换个雷电口也是一样 —— 之前一直不觉得2、300的Type-C比雷电扩展坞差什么,直到开始外扩4k显示;

两侧的卡扣,都要挑开:

挑开后,沿长度方向 推出“内脏”

有几颗自攻丝固定塑料支架和主板

PD充电、HDMI、千兆网口、USB3.0

电源部分

VLI VL102-Q4

VLI VL817-Q7、ASIX AX88179

网友:
萝卜快了不洗泥

网友:
算质量可以了。一般是线坏了。

这玩意也别买不带线的,容易把电脑弄坏。。

网友:
这个看来还是不错的。

网友:
是东西就会坏,坏了能修就修,不能修就换。1年内应该可以保修,拆开干嘛呢。

网友A:
平心而论,绿联的此类产品做工质量在国产品牌里是数一数二的,但是再好的东西也不是不会坏。

网友:
2.0时代还可以自己diy个扩展器,3.0时代就彻底没得玩了,做出来估计也不正常工作

网友:
感谢楼主暴力拆解分享,又损坏一件。

网友:
绿联的产品做工质量在国产品牌里是不错的。

网友:
这个质量还算不错的,电子产品,哪有不坏的

网友:
质量很好,如果线没事,可能是供电部分故障,主控故障没法修。

网友B:
一看线接口那边感觉怪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看线接口那边感觉怪怪的

感觉粉了一样,拆开重新接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平心而论,绿联的此类产品做工质量在国产品牌里是数一数二的,但是再好的东西也不是不会坏。 ...

绿联的dp转hdmi头子, 我至少买了3个, 全坏了

网友:
产品看着不错,一直在想买不买呢,主要是用的不多所以犹豫中。。。

网友:
好像就多一个网口吧

网友:
不外接电源的应该都不太好使

网友C:
是不是带C口的笔记本都支持视频视频输出

网友:
这做工还算可以了
该有的都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带C口的笔记本都支持视频视频输出

看分辨率,分辨率 大了刷新率就不行了;

后来买了2个其他牌子的Type-C扩展坞,4k分辨率时都不超过30Hz;后来买了一个雷电3扩展坞 4k 60Hz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