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能简单降低充电器功率

楼主(2022-05-01):
电动汽车充电器充电电流太大,不更换充电器前提下,有没有办法降低充电电流?

两个情况:
1、现在正在使用的电动汽车,本来很正常,大约购买2年,充电器厂家来了一次免费升级,更换了充电程序,并且说这次集中升级免费,真要单独升级收费60元,问他们怎样升级的,大意主要是提高了充电功率,降低了充电时间。本来用着没问题,16A的插头,经转换用到10A插座也正常。自从单位统一配了充电桩,发现刚充电时充电桩报警都是提示过载保护,如果原来电还不少,报警提示仅仅是提示,如果把电基本跑完,充电桩报警提示后就会断电。充电器可能是4000W的,买车的时候车辆厂家说单单充电器他们是2000进的。不懂复杂在哪儿?很多同事买了新型的电动汽车,包括好几辆宝马的、特斯拉的,三四十万,充电功率都可调,他们说调到16A没事,调到20A会不行,难道我的这个被升级到了20A以上?
2、准备去一个新单位,那儿有电动两轮车充电桩,但没有电动汽车充电桩。我有没有办法不改充电器直接降低电流?就是220V端有没有办法?充电时间到不在乎,去了那儿可能一星期只有一次回家,一周的时间怎么也够了

如果非要更换充电器,小功率充电器拉大功率电池,慢点倒无所谓,对充电器有无影响?

网友A:
建议找4S店更新系统

网友B:
你说的免费升级,是升的硬件还是只更新的充电器的固件?
前者可以去经销商那看看他们还有没有换下来的老充电器,后者就去花60块让他们把固件降个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免费升级,是升的硬件还是只更新的充电器的固件?
前者可以去经销商那看看他们还有没有换下来的老充 ...

升级的软件,就是更改了充电器充电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找4S店更新系统

问题是这些铅电池充电器是没有4s店的。车辆生产厂家非常分散

网友:
解铃还需系铃人。

网友C:
原理上好办,假如是常规开关电源那种,找到电流取样电阻,顺藤摸瓜找到第一级运算放大器,加大范大倍数就能降低相应倍数的充电电流。
但你这种看起来是比较高大上的,最好不要这么搞。直接找那个给你升级固件的,将固件还原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理上好办,假如是常规开关电源那种,找到电流取样电阻,顺藤摸瓜找到第一级运算放大器,加大范大倍数就能 ...

改动充电器不行,这个是程序控制的,通过写入程序修改,我自己无此能力。
看来需要另配一个充电器了

楼主:
好奇楼上的朋友怎么发的无字帖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这些铅电池充电器是没有4s店的。车辆生产厂家非常分散

铅酸的电动汽车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奇楼上的朋友怎么发的无字帖子?

我也比较好奇怎么发无字回帖的…

网友:
网上联系厂家,说不定能远程升级

网友:
串灯泡试试…

网友:
我其实挺好奇的,特斯拉居然可以调整充电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