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纬可调电源的精度很高呀

楼主(2022-05-01):
断断续续两个星期,总算完工了。0-50v可调。测了一下。精度不错。比atx的要准一点。

网友A:
只跟表头精度有关,跟电源精度无关

网友B:
这不是电源精度高,而是你表头精度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跟表头精度有关,跟电源精度无关

谢谢。小白一枚,不是很懂。

网友C:
精度决定于表头,电源本身好坏在于其稳定性、纹波小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电源精度高,而是你表头精度好。

表头应该是9块钱。改atx没用上。就是为了用上表头和电位器,才改了明纬。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度决定于表头,电源本身好坏在于其稳定性、纹波小等。

谢谢,学习了。

楼主:
就是这个剩下的电位器和表头。

网友D:
你的改装面板是买的还是自己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改装面板是买的还是自己做的?

买的,9块钱,带开关。

网友:
两表头显示相同,只能说明两表头的线性度一致。

网友E:
明纬的电源纹波不行,找个示波器看看纹波如何?带80%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明纬的电源纹波不行,找个示波器看看纹波如何?带80%负载

没有示波器,也不会。谢谢

网友F:
这不是电源精度高,而是你表头精度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不是电源精度高,而是你表头精度好

谢谢,看来这个电压表物美价廉。

网友G:
电压一般没问题,重点是电流

网友H:
感谢楼主分享,这个明伟电源多少钱入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G:
电压一般没问题,重点是电流

带负载看电压下降程度,可衡量电源调节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谢楼主分享,这个明伟电源多少钱入的

电源花了35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带负载看电压下降程度,可衡量电源调节能力。

输出10v,带了一个小电机,变成了9.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