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大家一个高压锅问题?

楼主(2022-05-01):
家用了估计25年了,本想买个新的的,但考虑原来的厚度和材质还不错!就准备换个皮圈!
看下商标,不认识字,什么山?香港铝制品厂?有懂的坛友教一下!

网友:
高压锅不能久用,容易爆炸的,建议还是换新的或者当普通的锅用

网友:
原来的没有写使用周期   现在都有写   感觉阀门没问题无所谓吧

网友:
用这么多年了,即便没有每天用,也用够久了,安全阀这些零部件都会老化,万一炸锅很危险,换新吧,安全最重要!新闻里炸锅的事件触目惊心,网上官网买比实体超市里卖便宜些,我家里每天早上都用高压锅煮稀饭,平时做些鸡鸭猪脚啥的,使用频率也不低,用个十几年就换新

网友:
量下直径多少  万能的淘宝买个就行了  一般大小一样都通用

楼主:
有谁知道只是啥品牌?  香港铝制品厂?

网友:
海山?梅山?青港铝制品厂?育港铝制品厂?

网友:
高压锅用久了会有金属疲劳~

网友:
一般看尺寸就行了,哪有原厂的,就算有,说不定都倒闭或者转行了,停产了

网友A:
这是海山牌,80年代的产品,厂家是青海铝制品厂,因为青海的海拔高,那个年代青海百姓,牧民 煮饭普遍使用海山牌,
所以海山的用料特别厚实,这一点,你和其实品牌一对比就能看出来.这也是80年代,远在青海的产品,为数不多的,能够走遍全国的产品之一,
这也是一代人的记忆吧,所以,只要气阀,锅盖这些关键部位没变形,换个胶圈完全可以继续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海山牌,80年代的产品,厂家是青海铝制品厂,因为青海的海拔高,那个年代青海百姓,牧民 煮饭普遍使用海山牌 ...

谢谢您!

网友:
我家的高压锅可能都快20年了,感觉使用次数还不到30次,主要是老人家节省,怕充液化气,还懒,因为不是经常用,就收起来了,要用时再拿出来还要清洗嫌麻烦。
而用电就不一样了,反正他们又不用缴电费,所以煲汤就是用电饭锅>>>>电饭煲>>>>电压力锅,现在就可电压力锅使了,电饭锅和电饭煲早就不知道搁哪个角落里了。都搁坏好几个了,主要是老人家邋遢,没清理干净就收起来了,然后发霉生锈了掉漆。反正说了也不听,舅妈家电饭锅坏了,我说我家里有,要给新的他们还不乐意,然后说他收起来的也只用过一两次,当找出来时,那个掺不忍赌,哎!!!!

网友:
换个皮圈,只要不漏气,没问题。

网友:
铝合金的高压锅使用年限比较短,不锈钢的长一些

网友:
海山,没见过这个牌子

网友:
铝制高压锅,这么多年了,换个不锈钢的吧,图个安全。

网友:
不过这么老的可能保险比较少,只有一个热熔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海山牌,80年代的产品,厂家是青海铝制品厂,因为青海的海拔高,那个年代青海百姓,牧民 煮饭普遍使用海山牌 ...

对头!就是青海铝制品厂出的海山牌压力锅!

网友:
同品牌的已经炸了的路过,这玩意一定不要超期服役

网友:
国标是8年或使用2万(还是5万?)次,每使用一次就相当弯折一次有金属疲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