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种免压线的水晶头有用过的吗?

楼主(2022-05-01):
不知好用吗,耐用吗?

网友:
接线位置不密封,氧化可能比较快。我还是觉得压线的耐用点。

网友:
他这个头子看着用壳子代替了压线钳,看着有点大,外出维修可以用,但是价钱有点小贵啊

网友:
这个做工对不起这个价格  感觉不实用

网友:
买过,线材时间长了容易松动,还有就是头子比较大,如果是临时使用或者经常需要搞测试啥的还行,固定使用,就是插上就不动了,还是老老实实压一个好。

网友:
不考虑网线的受力强度是完全没问题的,免压的水晶头就是网线的一头有可能外界受力时(不考虑重力)而接触不良。

网友:
将近6块一个了,那几本上买三个的钱就够一把炮灰钳子了,如果用量大的情况下,何不直接买个钳子用标准头?

网友A:
钳子25 最少可以压300个头

网友B:
你总得把网线剪断了、剥皮了,剪齐了才能吧。网线钳你能错得过?而且这种头子与网线接触好吗?

网友:
这个完全可以再设计得更简单!排好线序插进去,不需要工具,杠杆原理用手就可以压紧接线!

网友:
类似墙上的网络插座,以前墙上的网络插座有8个Y形的插口对应8条网线,把线压到Y形插口里面卡住就可以了,现在有的做成直插的,就是墙里面的线线做水晶头,直接插在墙插里面,这种属于快速接插,方便更换

网友:
这种没 用过,我都是压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总得把网线剪断了、剥皮了,剪齐了才能吧。网线钳你能错得过?而且这种头子与网线接触好吗? ...

对,就这个活,这种完全不方便

网友:
不会弄水晶头这东西的,基本都是请人搞,会弄的,还不如买把钳子。

网友:
如果家装小白的话,可以应急使用,如果长期用,还是建议用网线钳压接。

网友:
我是促销时候买的测线仪,还送了一个压线钳,有现成的压线钳在手,所以不会纠结这个问题.
真要比的话,压的线肯定比这个耐用.

网友:
应急用没问题,长时间建议还是压一下

网友:
看图片里面貌似有块电路板,类似墙插模块的设计,方便无压线钳的情况下使用,不会压线做头子的也可以简单上手。。。

要想保证高质量,头子,网线,压线钳最好都用同一家品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钳子25 最少可以压300个头

9.9包邮的还不是照样用???

网友:
面板插座都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