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视有SD卡槽能否长期插入SD卡

楼主(2022-05-01):
我有一台液晶电视有SD卡槽的请问能否长期插入SD卡,还有U盘是否也可以长期插入电视扩展电视的存储容量。

网友A:
亲身经历 网络机顶盒长期插sd   sd报废  无法读写  而且就是插上也没觉得有任何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亲身经历 网络机顶盒长期插sd   sd报废  无法读写  而且就是插上也没觉得有任何作用 ...

我是想存储一些音乐视频方便电视播放,现在是偶尔用U盘插到电视播放不用时也会及时把U盘拔出来。

网友B:
理论没问题,和手机插一样,u盘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没问题,和手机插一样,u盘也是

我最担心的是怕U盘和sd卡出问题烧毁电视主板,U盘和sd卡坏了倒无所谓反正价格也便宜。

网友C:
不会影响电视的使用,只是长期插入,开机会检测到插入信息,每次都会读取,长时间会导致移动设备主控丢失,认不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最担心的是怕U盘和sd卡出问题烧毁电视主板,U盘和sd卡坏了倒无所谓反正价格也便宜。 ...

几乎不会应该,除非质量差的,没见过u盘sd卡坏了短路的,都是坏块过多写保护或者丢固件
建议用u盘吧,最好mlc的,坏了能修,安卓的话应用数据文件会存进去,也可以把软件直接移动到外置存储,减少内置emmc磨损

网友:
和行车记录是一个道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影响电视的使用,只是长期插入,开机会检测到插入信息,每次都会读取,长时间会导致移动设备主控丢失, ...

说的也是有道理,现在明白手机的存储卡很少坏可能是因为手机不需要每天开关机。

网友D:
我一般会插条USB延长线,电视机挂在墙上,间隙较小,插卡或者U盘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乎不会应该,除非质量差的,没见过u盘sd卡坏了短路的,都是坏块过多写保护或者丢固件
建议用u盘吧,最 ...

我有一个读卡器插了一个没有用过的存储卡就坏了因为前一次用读卡器还是好的幸好电脑也没有坏,电视内置软件我倒是极少使用现在用有线电视机顶盒好像机顶盒也有usb接口的但是我还没有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一般会插条USB延长线,电视机挂在墙上,间隙较小,插卡或者U盘不方便。

我不喜欢电视挂墙上但是就算放在电视柜上插U盘也要把头贴近墙面才能看到usb插口反正大多电视的usb接口都是失败的设计。

网友:
理论没问题,就怕有的电压偏高。

网友:
长时间通着电,对U盘也是不好吧。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E:
注意要格式化成fat32比较好
ntfs格式每次读取都会写入数据
我以前张64G的TF卡放在手机上
除了从电脑上拷的歌曲
手机没往TF卡里存东西
半年后手机卡的重启 拔了TF就正常了
  不知道是不是TF卡的原因
  反正TF没坏就是读写速度减半 恩TF卡ntfs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注意要格式化成fat32比较好
ntfs格式每次读取都会写入数据
我以前张64G的TF卡放在手机上

存储卡我一直都是fat32格式化的,以前没有网购在实体店买的也不知道是不是正品反正看附送的卡套做工非常差,现在官方旗舰店买的附送卡套做工就好很多。

网友:
我的联想电视就长期插一个8G的SD卡,卡上装了一些安卓软件,一直没什么问题。

网友:
可以长期插入,但没有什么用,经试验把软件装入SD卡,同时也占用电视的内存(是康佳,其它电视不知道),电视系统运行也不流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