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得力考勤机D2拆解

楼主(2022-05-01):
人脸核心板技术参数
系统配置
CPU
AK3760C/AK3780C
主频
ARM926EJ-S core 250MHZ
内存
On-chip 32MB SDRAM
FLASH存储器
缺省配置16MB SPI NOR FLASH,可扩展到32MB和64MB
供电
DC:3.3V/500mA  建议采用开关频率为1.5MHZ的DC-DC同步降压IC,如:BL8026
Camera 接口
Compatible with BT. 601 and BT. 656     maximum input/output image is 4096x4096
视频接口
TV out driver
外观
邮票孔方式
核心板尺寸
42mm*32mm*3mm
引脚间距
1.2mm
引脚焊盘尺寸
2.2mm*0.8mm
引脚数量
100PIN
板层
4层
输入电压
3.3V
工作温度
-10~70度
储存温度
-10~80度
算法参数
内嵌算法
福鸽人脸识别核心算法软件V1.0
人脸识别时间
1秒
人脸识别距离
30~80CM
用户数量
标配100人(要扩展1000人)
人脸识别拒真率
0.01%.
人脸识别误识率
0.0001%
人脸识别角度
上下左右15度
光线适应性
支持无阳光影响环境下工作(室内)
开机时间
2秒

网友:
公版设计,系统定制

网友:
这样的产品亥如何玩,有时看到了捡都不想捡

网友A:
单位折磨人的东西,怎么样才能把这种机器不露声色地搞坏呢?

网友B:
右边蓝牙模块,左边是什么模块

网友:
能改成别的东西吗?垃圾堆常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右边蓝牙模块,左边是什么模块

那儿标注着WiFi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位折磨人的东西,怎么样才能把这种机器不露声色地搞坏呢?

好主意我也想知道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右边蓝牙模块,左边是什么模块

估计是烂大街的8188

网友:
看到这种打卡的东西都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位折磨人的东西,怎么样才能把这种机器不露声色地搞坏呢?

一次两次还没什么,搞多几次总会怀疑到你头上,作案嫌疑基本就锁定在公司内部员工身上了,你做贼心虚的经得起审问?再说了,你的回复就能当证据,他们极有可能会查看你的社交帐号内容,从中查找线索

网友:
得力变贴牌了还是学小米开杂货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