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Msata和SATA的固态硬盘在速度上有区别吗?

楼主(2022-05-01):
Msata和SATA的固态硬盘在速度上有区别吗?

网友:
没有 只是接口外形区别 通道一样

网友:
没有 只是接口外形区别

网友:
没有,我的itx上的sata1和msata公用的,需要跳线切换。

网友:
MSATA=mini-SATA,尺寸而已,多用于笔记本等空间受限场景。

网友:
小和标准而已,速度没区别

网友:
一般没区别,但是msata体积较小,散热没处理好的话,msata速度会降低。

网友:
如果使用的主控和NAND方案完全一样的前提下是没有区别的亲~

网友:
应该差不多吧啊。。。。

网友:
没有区别,假如有区别应该是只有外观上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