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大神老看看 惠普1108打印机电源烧了

楼主(2022-05-01):
电源烧了 看着

下面的三处地方烧了

这还有维修的可能么?

楼主:
看来是关键部位受损,不可逆

补充内容 (2022-5-4 18:33):
后面又加电试下 结果35v的那颗电容爆浆冒烟 吓了一跳

网友:
某宝下单一个就完了……

网友:
有单片机,个人修不了,淘宝买块板了。

网友:
马家淘个二手版上去就行了

网友:
换板吧.没有必要修了.坏的东西不是多而是比较关键不好买

网友:
主控制芯片都坏了吧!不如直接买一个新的了

楼主:
看来是关键部位,不可逆。

网友:
那个大芯片是单片机吧!内部有程序,是无法买到的。
淘块板子换上吧!100元左右一块。

网友:
主控凉凉,只有换板子了

网友:
看看正面密密麻麻的铁丝,这偷工减料真是触目惊心。

网友(2023-06-05):
学习了,看着板子上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