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6胶水可以当玻璃胶使用吗?

楼主(2022-05-01):
706胶水可以当玻璃胶使用吗?

网友:
看怎么用,防防水是可以,不太受力就可以。表面处理干净打毛比较好,703/704我用做厨房水槽下水道密封圈防水效果不错,强度比玻璃胶要差。706比703/704高级
https://china.guidechem.com/trade/pdetail7360812.html706胶水网上说明:
用途:不透明型和703胶相同,透明型与704胶相同,但强度高出许多。耐温-60℃--+200℃。中文名706胶水目录1703硅橡胶2704硅橡胶3705硅橡胶4706硅胶5803导热硅胶1703硅橡胶编辑耐冷水性好,粘结力好、优于704硅胶,但光照后易发黄,耐温-60℃--+150℃。可用于水下仪器仪表防潮密封、海底电缆灌封、小型电机磁瓦粘结、高压包、传感器灌封前表涂、汽车底盘、冷冻冷藏设备的密封等。无毒、无溶剂、无污染、无腐蚀,常温下吸收空气中的水分固化,使用方便安全,属非危险品;优良的耐候、耐水、电气绝缘性能佳,快速固化,粘接密封范围广、效果好;性能稳定、应用范围广;广泛用于电子元器件的粘合、密封、绝缘;设备管理的防渗漏、防腐及表面保护。贮存期(阴凉干燥处保存,保质期12个月)2704硅橡胶编辑耐温好,不耐水泡,粘结力低于703硅胶,易折修,固化后不发黄,耐温-60℃--+250℃。广泛用于电加热器、电热管、仪表仪器、分析电极、电热插头、电热器的粘合、密封、绝缘;设备管理的防腐及表面保护.无毒、无溶剂、无污染、无腐蚀,常温下吸收空气中的水分固化,使用方便安全,属非危险品;优良的耐候、耐水、电气绝缘性能佳,快速固化,粘接密封范围广、效果好;性能稳定、应用范围广。 贮存期(阴凉干燥处保存,保质期12个月)。3705硅橡胶编辑透明、易拆修,多用于需光学透明的场合,及可控硅、硅整流管台面保护。大量用作透明防污闪涂料,粘牢耐水快固化。耐温-60℃--+200℃。无毒、无溶剂、无污染、无腐蚀,常温下吸收空气中的水分固化,使用方便安全,属非危险品;优良的耐候、耐水、电气绝缘性能佳,快速固化;性能稳定、应用范围广;广泛用于电子、仪表、化工、轻工、机械行业的粘合、密封、绝缘、灌封;设备管理的表面保护。具有优良的电绝缘性和抗电弧性能,防潮、防震。贮存期 (阴凉干燥处保存,保质期6个月)4706硅胶编辑(为改进型同于703或705)可制成;固化后分为不透明型和透明型。用途:不透明型和703胶相同,透明型与704胶相同,但强度高出许多。耐温-60℃--+200℃。 无毒、无溶剂、无污染、无腐蚀,常温下吸收空气中的水分固化,使用方便安全,属非危险品;优良的耐候、耐水、电气绝缘性能佳;性能稳定、应用范围广;广泛用于电子、仪表、化工、轻工、机械行业的粘合、密封、绝缘、灌封;设备管理的表面保护。具有优良的电绝缘性和抗电弧性能,防潮、防震。 贮存期 (阴凉干燥处保存,保质期6-12个月)。

网友:
不能,706是液体,

网友:
用于接触食品的结构比玻璃胶好,以前老式电热壶发热管的封口就是这种白色硅橡胶胶水,现在都是红色的硅橡胶耐高温性能更佳。。

网友:
我刚好 有706 完全干透后,706仍然是软的,玻璃胶硬度就强多了。看你粘连啥……

网友:
不可以吧,胶太软

网友(2022-05-31):
这个好像真不行

网友(2023-11-12):
不能每一种胶都有其专用的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