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JVC QL-2L高端黑胶唱盘:石英锁相环空心杯电机直驱直线驱动音臂介绍

楼主(2022-05-01):
玩黑胶收集了不少唱盘机,这个1982年的日本JVC QL-2L不是手头最贵的,但是是技术最先进的,即使在40年后的今天除了传说中存在但是从未见过的激光唱头外在黑胶唱盘机上基本上也没有出现更高级的技术了。

QL-2L的型号来自于石英(Q)锁相环(L)和直线驱动音臂(L),它用石英晶振作为唱盘转速的时间基准,用锁相环伺服电路来控制转速,而驱动唱盘的则是直流伺服空心杯(coreless)电机直接驱动,无皮带或齿轮带来的抖晃和速度误差。所以该机的转速稳定指标极高,转速误差小到低于测量分辨率,抖晃率仅有0.025%。其唱头则是标准的P接口T4P唱头,可以选配任何厂家的P接口的动磁或动圈唱头,输出信号幅度通常为2.5mV。

整机从上面看是这样的,它和大部分唱机不同,防尘罩仅有一个窗口是透明的,大部分地方为不透明的银色金属外观,外观设计比较现代,至于为什么一定要用不透明防尘罩的原因下面会进一步解释:

防尘罩上的JVC商标和石英锁相全自动标志:

石英锁相和直线驱动音臂标志,因为音臂是直线线性驱动的,所以上面还有刻度,可以精确知道唱片播放时间比例:

左侧的电源开关,上面的JVC商标有脏污需要清理:

右侧的功能开关和状态显示,这个高级的机器当然是全自动全电控的轻触按钮,没有任何直接的机械控制按钮。REPEAT是重复播放按钮,按下它可以自动反复播放;左右箭头为快进快退控制,因为它是直线电机自动控制的音臂,所以不能象其他普通唱机一样用手直接抬起音臂前后寻找播放位置,需要通过按钮来操作音臂控制电机来寻道;UP/DOWN是手动抬起和放下音臂开关;START/STOP则是开始和停止播放按钮;上面的MANUAL SPEED是手动转速选择;功能按钮上面的状态指示灯分别指示重复播放状态、转速和石英锁相环锁定:

掀开防尘罩,里面结构和普通唱机基本一样,但是音臂明显不同,比一般唱机的音臂短得多,这是它独特的地方:

看看音臂,直线线性驱动的音臂和普通唱机不同,普通唱机的音臂一端是固定的,音臂可以绕固定点自由转动,唱头靠唱片音槽的束缚力带动音臂转动来循迹,这种循迹方式的缺点是唱头在唱片不同位置时唱头相对于唱片音槽的角度是不同的,因而不能保证在任何位置都是最佳播放角度,高级的唱机通过特殊设计的曲线音臂来补偿这种不同位置的角度差,但是还是并不能消除这种误差。所以包括JVC在内的一些厂家就发明了直线线性驱动的音臂,这种音臂很短,音臂的一端并不固定而是由伺服电机驱动做直线运动,唱头的唱针刚刚达到唱片转轴中心的位置,然后音臂的角度始终是保持和唱片的半径是垂直的,随着播放的音槽向内移动,音臂由循迹电机带动直线运动随时对准音槽,也就是唱针在任何位置始终和唱片的音槽是完全零角度,实现了任何位置唱头都是完美的播放角度,从而提高了音质减少了失真增强了立体声声道分离度。

音臂的直线线性驱动就在音臂末端的黑色循迹驱动槽里面:

音臂的特写:

换个角度看音臂,可以看到上面写着线性驱动音臂,而这台机器选用的唱头是美国Stanton公司的动圈唱头,该公司的唱头的特点是针压小、输出信号幅度大,比一般的日本唱头要高级:

最后看看该机的唱片尺寸自动识别系统。高级的唱机都有唱片直径自动识别系统,以便自动从唱片的起点开始播放。标准的唱片直径只有12英寸、10英寸和8英寸三种,所以尺寸识别其实并不复杂。该机采用的是光学识别系统开自动探测唱片直径:

掀开唱盘的橡胶缓冲垫就容易看出它的光学识别原理了,可以看出铝合金压铸的唱盘上有对称的三条开槽,这三条开槽和橡胶缓冲垫上的三条开槽对应,可以让光透过:

局部放大看看,光学识别的原理是这样的,最上面在唱盘的外面有个突出的东西,它是光束发射体,它向唱盘发出一条光带可以覆盖从内到外的整个唱盘,而唱盘下面则有一排光敏检测管,当没有唱片时,当唱盘转到任意一个开槽对准光敏检测管时所有的光敏管都能接收到光信号,所以唱机的CPU会知道此时没有唱片,它会自动停机,而当放上一张唱片时,根据唱片直径大小不同,这些光敏管有的会接收到光有的则会被唱片遮挡(黑胶唱片是黑色的所以不透光)而收不到光,这样CPU就能判断出唱片的直径大小从而利用直线驱动系统自动把唱头移动到正确的位置进行播放和播放到终点时自动收回音臂停机。很简单吧!但是设计思路很巧妙。因为它靠光线识别唱片大小,所以不能有外界的杂光干扰,因此它就把防尘罩做成了不透明的,仅开一个透明窗口让用户看到唱片的情况。另外它靠唱片遮光来判断唱片尺寸,所以它不能正确识别中国以前常见的那种五颜六色的透明薄膜唱片——当然也不会有人拿这么高级的唱机去播放音质很差的廉价薄膜唱片的:

网友:
高端大气上档次哈哈

网友:
前排围观,坐等加精

网友:
看着就非常牛

网友:
没有市场肯定都不愿发展

网友:
仍然有小批量的产线  和音频电子管、摄影胶片一样,还能存在很长一段时间。

网友A:
高档货!第一次看到黑胶唱机的直线型音臂,涨姿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档货!第一次看到黑胶唱机的直线型音臂,涨姿势了。

直线臂在夏普的组合机上很常见,就是那种能U型轨双面放唱的黑胶机

网友:
现在的主流都是皮带机,直驱的人家说没有hifi音乐味

网友:
长知识了,楼主一番介绍,知道了直线音臂。

网友(2022-09-05):
拆的不够彻底,没看到转盘下面的电机和内部的电路

网友:
黑胶盘,经典中的经典

网友B:
有人就喜欢黑胶的专有声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人就喜欢黑胶的专有声调

嗯,比如这个: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930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