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龙威PR-3020D线性可调电源调整管US5025金封管环了,用什么管子可以代替

楼主(2022-05-01):
各位大师香港龙威PR-3020D线性可调电源调整管US5025金封管环了,用什么管子可以代替,网上也查不到资料,网上也买不到。各位大师给想想办法,谢谢!

网友A:
查不到资料你也上个图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不到资料你也上个图片啊!

好的上图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三极管那就按MJ15025去找(NPN,250v16A)。如果是MOS管就按APT5025AN去找(500v21A)。

如果要图这里有,不过按图应该是三极管,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8905

网友:
差不多的都行 2n5038  20A

楼主:
用其它管子代换发射极电阻需要调整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其它管子代换发射极电阻需要调整吗?

不需要,限流是内部运放的工作。管子规格差不多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