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ECFE松邦声光控延时开关

楼主(2022-05-01):
一个双控开关,有些年头了,在相当年也算个时髦的电子产品。不能调整延时长短,内部做工极一般,不过能用就行。

网友:
前几天我收拾家里吃灰的垃圾,才扔了两个,一个和楼主这个类似,有个集成芯片,另一个是全分立元件的。

网友:
有贴必顶。早期产品,灯光功率超过40W长时间会烧坏。

网友:
黄铜接线端子不错。

网友:
声光电控制

网友:
经典声光控电路,使用带电路的灯具,处于开路状态,无法正常工作,只能使用灯丝结构的白炽灯。可在灯座输入输出端并接个容量0.47uF/400V以上的CBB22电容,形成一个通路,让声光控电路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