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长安星卡原车收音机拆解

楼主(2022-05-01):
看板号目测航盛代工。功放芯片TDA2004R。

网友:
只有收音机和AUX,不大好玩。

网友:
只能听个响

网友:
还有个时钟显示

网友:
当年有个别的车机拆烂要芯片扔了。

网友:
也就听个响吧

网友:
只能说过得去吧

网友:
音质一般般

网友:
太省了,好歹给个U口吧

楼主:
没有最差,只有更差

网友:
这种带收音和AUX的车机,当年有个解决方式,就是一个插在点烟器上的MP3,可以AUX输出,或是FM发射给收音机。这种东西现在不多见了!

网友(2023-12-02):
我的车就是长安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