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帖,小米净水器触摸转换功能不到位

楼主(2022-05-01):
小米净水器龙头有个自来水和净水转换触摸键,现在蓝灯自来水功能微亮,触摸净水功能红灯闪自来水和净水同时出水,正常应选谁谁出水,另外那个关闭,拆开看蓝色LED亮电压2.8ⅴ触摸净水红色LED闪灭电压跳变,用蜂呜档测电容C105不响,怀疑它坏了,师傅们看看我判断对吗?另外哪位能修,可有偿修理不胜感激,因售后不给修了,自己眼花手抖这细活干不了,有能力的私信我。

网友A:
建议你搞点无水酒精清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搞点无水酒精清晰一下

有防水胶

网友:
我都给改了台下了 装了个龙头

网友:
看视高大尚不如开关直接方便。

网友:
感觉这种高湿度的使用场景用触摸开关就是个大坑

网友:
电容用蜂鸣档测?隔直通交自然是不响了

网友B:
看起来是电磁阀卡了吧?

网友:
换了吧 这玩意滤芯就是个无底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是电磁阀卡了吧?

你的判断是对的,电压不够电磁阀吸合不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判断是对的,电压不够电磁阀吸合不上,

如果电路修不了,干脆从电磁阀上做文章,只让它走净水路

自来水只好另外接个阀门解决

网友:
我都是用自组的7级过滤,小米这种耗材太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电路修不了,干脆从电磁阀上做文章,只让它走净水路

自来水只好另外接个阀门解决 ...

己改去掉触摸直接12v开关控制电磁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