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电脑电源换固态电容 并更换atx电源主滤波电容

楼主(2022-05-01):
其实改这个的不少。我这个也没啥特别之处。说点特别之处吧。首先我并没有偷工减料按很多人的说法,高频电路固态替换电解容量1/3即可,我拿简易esr表测量发现,原来的普通电解电容esr也是十分低的,日本你吃糠品牌,跟固态区别不大,原机是2000uf所以我买了国产爱华2000uf固态替换,其他电容用之前买的混装台湾立隆和日本富士通固态替换。规规矩矩选择容量一样的固态替换。耐压无所谓注意12v的别用6.3v固态替换就行了。还要注意替换时候固态电容的铁壳不要相互粘连更不要挨到其他原件裸露的引脚,避免连电。
      弄了一早上,装好了,想起没拍照,失误。这张照片是我把换了的400v680uf主滤波电容,放在电源外面的照片,因为没考虑尺寸,网购的日本东信电容放不进去atx电源,所以,只能用短引线外接,把电容固定在一片铁板上,中间放了厚厚的绝缘纸然后胶带缠一起,最后用泡棉双面胶粘在atx电源侧面。这样电源就彻底改造好了。
     其实这个电源早就改造好了,只是今早看论坛发现有人说,高频电路电容引脚不宜过长,所以拆开电源,把原来弄得很长的引脚剪短重新焊接,力求不短路的前提下把引脚做到最短。所以再次拆开。每次都想不起来拍照。失误。
     可能我过于迷恋固态电容,包括国产杂牌主板,我也全部换成固态电容了。甚至原来cpu供电电容是capxon的固态pl系列6.3v560uf,现在换成4v1200uf立隆固态ocr系列。哈哈。心理安慰而已。测量了下cpu电压最高1.3v。本想用2.5v820uf的富士通,感觉不过瘾,就换了这个1200uf的大水塘。
     另外我另外一篇帖子发了改造其他普通光猫电源,有兴趣可以看看。也是换电容一类。大家看了不要喷我哈,每次都说干完才想起来没拍照。

网友A:
这么折腾图个啥???

网友:
这也算是在磨电源,自己觉得好就行。

网友:
估计楼主图的就是折腾的过程。。。

网友B:
电脑主板该换了。
现在的主板上固态电容体积都很小了。

网友:
绑了个土炸药包?

网友C:
主滤波放在外面是败笔,还不如不换

网友D:
主滤波放在外面不太好, 换根4平方的导线连接电容吧

网友E:
搞外挂 3.3V 12V不搞10000uf的。电脑只有用高级显卡玩大型3D游戏才功率飙升。

网友F:
我搞过巨龙和海盗船AX1200
其他一般的电源感觉搞了没意思

网友:
我的电脑冬天要插电20分钟才能启动,是不是该换电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滤波放在外面是败笔,还不如不换

失误,主要是体积太大,实在放不进去。

网友G:
这样做,这颗大水塘不会有温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样做,这颗大水塘不会有温度吧?

本来也不热啊,高压电容是低频滤波,还有风扇吹,想热也难。放外面也很清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滤波放在外面不太好, 换根4平方的导线连接电容吧

这种高压小电流的电容不用那么粗的,要是低压大电流的输出端倒是应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折腾图个啥???

就是图折腾的过程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主板该换了。
现在的主板上固态电容体积都很小了。

这个是老a55 fm1接口那种,买的国产全新不知名品牌的,用着还凑合吧,cpu也是老的a8 3820,对于我,只是刷个路由器,偶尔玩个cf,足够了,只要他不离不弃我必生死相依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搞外挂 3.3V 12V不搞10000uf的。电脑只有用高级显卡玩大型3D游戏才功率飙升。 ...

esr是第一位,容量第二。另外外挂是400v的电容,因为放不进去了,怎么找位置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搞过巨龙和海盗船AX1200
其他一般的电源感觉搞了没意思

我这个电源是几年前淘的八手航嘉钻石网彪,300w额定,对于我,足够了,折腾一下就是为了乐趣而已,不管啥电源

网友:
折腾精神值得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