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Bose小水壶功放板贴片元器件烧了

楼主(2022-05-01):
大家好!帮忙研究下,图中这两个贴片一大一小元器件烧了是什么元器件谢谢!应该换上什么元器件感谢!或者用二极管可以替换吗?

网友A:
太模糊看不清楚,但不像是二极管

网友B:
最好能找到电路图不然没有弄清楚参数随便换上去未必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模糊看不清楚,但不像是二极管

哥们我上传多一张图片你帮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能找到电路图不然没有弄清楚参数随便换上去未必合适。

如果这两个用二极管代替会不会导致烧坏其它元件

网友:
看得不太清楚,大的深色的像电感,小的应该是电容。

网友:
Bose不好弄

网友:
上微距图片看看

网友:
太模糊,看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