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巧改7号改5号占位桶

楼主(2022-05-01):
今天碰巧无线键盘的5号电池没电了,手头上没多余的5号电池,7号电池倒有好几个,原是想用烟箔纸叠厚加7号电池,但总是接触不良。后想到了用图钉加六味地黄丸壳改装下,效果还不错。壳子钻个小洞,图钉尖太长,得剪短一截,塞个7号电池进壳里和5号电池一样长,后用强力胶水把图钉粘紧。

网友:
六味地黄丸加持

网友:
还是圆柱体好点,有些电池长期会漏液

网友:
创意不错。我26650的电筒却只有18650的电池,就是在18650外面裹几层餐巾纸。

网友A:
加了六味地黄丸电量应该很充沛吧

网友:
这样做有些费劲,还是用一小截裸铜线直接焊在电池底部、或者头部,然后整成需要的形状即可。

网友:
加长加粗10440加长6毫米,加粗4毫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了六味地黄丸电量应该很充沛吧

你啊 啥破路都开车

网友:
电量小了更加不耐用了啊,要经常换

网友:
很好费物利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钉尖剪短仍然很尖捅电池菊花会破么?

磨刀石上先磨下,磨平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钉尖剪短仍然很尖捅电池菊花会破么?

尖头要剪掉几毫米的  不然加上7号电池就超过5号的长度了

网友:
7#的不耐用吧

网友:
绝妙的主意,楼主真强

网友:
键盘表示:六味地黄丸效果杠杠地!

网友:
5号改7号,使用寿命会短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