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一个用料不错的KEG LED POWER SUPPLY 50V 24W

楼主(2022-05-01):
没有标注生产厂家,但是用料、做工挺不错的。

驱动管使用的是一对4243DT,TO92封装,参数1.5A  400V  1W。
别的元件用料挺大方的,为何驱动管用得这么抠门?想不通!

这个驱动是隔离型的,输出整流二极管是一对SK3C0A,参数见下图:

网友A:
用料确实舍得,很少见到这样的。

网友B:
不错,后级滤波电感好大。

网友C:
用料相当不错,太羡慕了。

网友D:
这么下本,估计是定制款

网友E:
问一下,这个驱动怎么接led?多少个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料确实舍得,很少见到这样的。

可能是出口转内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后级滤波电感好大。

后面那个是变压器,这是个隔离型的LED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料相当不错,太羡慕了。

羡慕也没用,只有一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下本,估计是定制款

我也觉得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一下,这个驱动怎么接led?多少个串联?

600mA  30~40V,估计至少是1W的LED,2并,10~13串。

网友:
器件布局挺规整,用料确实不错

网友F:
用料确实挺不错,电压50v是给u线电设备用的吧

网友:
用料确实还不错。

网友:
这驱动豪华,24W用这么大滤波电容少见。

网友:
早期恒流源,做工不错,可以带多并LED灯板。

网友:
PF0.95以上应该是带PFC了,其中一个是电感?看下面又有电子镇流器类似的磁环电感,这驱动很特别。

网友:
挺好,还是高功率因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料确实挺不错,电压50v是给u线电设备用的吧

u线电设备是啥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