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estor] 得一微+bics5固态掉盘问题。

楼主(2022-05-01):
得一微YS9082的主控+BISC5的白片颗粒。开卡设置如图,RDT设置ECC20/50各3圈⭕, RDT结果和2259的差不多(反正就是不怎么好看),使用过程 开机1-2小时就会掉盘,怀疑是高温保护,测试硬盘直接不识别。然后等待20分钟左右恢复。谁知道是什么原因,是否开卡设置有问题?2259XT2主控就没有这样的问题。@fanallen @1411331737 @339007849 @A特级数据恢复 @zodetang

网友A:
BiCS5建议上0902可能好些速度

网友B:
开过一个盘120G的,全开拷大点的文件就掉盘,开60G,就不会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过一个盘120G的,全开拷大点的文件就掉盘,开60G,就不会出问题。。

我感觉应该不是容量问题,RDT跑出来的。我试了100MHZ的就不会了。

网友(2023-07-05):
跑rdt咋设置

网友:
跑一次RDT吧..如果跑出来还是掉盘那就是虚焊了

网友(2023-12-18):
引用 楼主:
我感觉应该不是容量问题,RDT跑出来的。我试了100MHZ的就不会了。

工具用的哪个,可以分享下吗

网友:
同问:工具用的哪个,可以分享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CS5建议上0902可能好些速度

大佬,工具可以发出来吗

网友:
顶  未知新旧!

网友(2024-08-06):
大佬,工具可以发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