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九联科技UMABS-S1北斗定位的DTH户户通卫星直播系统综合接收解码器

楼主(2022-05-01):
上周去卖垃圾,看到个DTH户户通接收机,与第三代不同,就借回家试试机,顺便拆机拍照。
这货不插户户通的ID卡,也不插手机SIM卡定位,还有HDMI接口,USB接口,外接12V电源。通电试机才知道是北斗定位的,估计是高频头里面有北斗信号处理芯片,接普通高频头能收到中9信号,但定位不成功,一直卡在“上传安装信息”界面,退出安装界面,就显示E126错误。看来没配套高频头玩不转,试机拍照后装好,第二天还给垃圾站老板。
图片稍微压缩,点击图片看大图,可以看清部分芯片型号,太小的芯片就没法了,手机微距不行或者丝印本来也不清晰。

网友A:
d9shd镁光内存   MT41K256M16TW-107:P
Data Rate
DDR3-1866
Density
4Gb

楼主:
引用 网友A:
d9shd镁光内存   MT41K256M16TW-107:P
Data Rate
DDR3-1866

谢谢补充资料。人越来越懒了,我不想去搞清楚各个芯片的资料,纯粹地拆开看看而已。

网友B:
这个中九, 一言难尽... 一直想不明白, 让自己老百姓方便点就这么寝食难安么

网友C:
难道非常有限的短报文资源就用来搞这个?

网友D:
这个HDMI信号估计是假的,不会有真正的高清信号。前年帮邻居买了一个带HDMI输出的,接了之后画质还是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HDMI信号估计是假的,不会有真正的高清信号。前年帮邻居买了一个带HDMI输出的,接了之后画质还是很差 ...

我看了下节目源,有高清频道,是720P的,相对于AV端口,720P的HDMI的确清晰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中九, 一言难尽... 一直想不明白, 让自己老百姓方便点就这么寝食难安么 ...

地方上还会打击自行安装小锅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非常有限的短报文资源就用来搞这个?

不懂。不过中九机给老年人用确实比智能机顶盒或者智能电视简单多了。

网友:
这个中九触动广电的利益了,所以不断地给它缩小圈圈

网友E:
北斗高频头估计也就是个定位模块有效。其通过串口输出位置信息。
感觉可以弄个北斗的高频头,然后拆开,确认是不是通过串口输出位置信息。是的话,就可以用个单片机模拟北斗的串口位置输出,这样应该可以绕过定位。$BDBSV,记得北斗的开头信息好像有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北斗高频头估计也就是个定位模块有效。其通过串口输出位置信息。
感觉可以弄个北斗的高频头,然后拆开,确 ...

你这个高级了哦,不晓得有没有人去试一试,有些卖接收机的人可能需要。我目前有三代机正常使用,不想研究,当然,更是因为没那知识去研究。

网友F:
我有北斗高频头,可以自己开户安装

网友G:
自从有了网络播放器,我就对不定时更新的卫星接收器一点都不感兴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有北斗高频头,可以自己开户安装

这个机器应该是别人用过的,已经定过位了。我暂时没需要,已经把机器还给垃圾站老板了。

网友H:
既不想让百姓占便宜,又不想让百姓接收不到领导思想,好纠结。

网友:
送回去有点可惜,这玩意儿可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G:
自从有了网络播放器,我就对不定时更新的卫星接收器一点都不感兴趣了。

我倒是中九一代二代三代都用过很长时间,现在还看了一下四代。主要是老人家用着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H:
既不想让百姓占便宜,又不想让百姓接收不到领导思想,好纠结。

那么,中九机就只能专卖店卖。

楼主:
引用 网友H:
既不想让百姓占便宜,又不想让百姓接收不到领导思想,好纠结。

不了解行情,主要是网上搜不到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