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ES269最新的按键自动表芯片,看哪个厂家最快出货

楼主(2022-05-01):
承永2022年新的按键自动表芯片,规格同ES51928(VC70D方案)差不多,自动识别功能,看文档高级了很多。这个比市面上现存的按键表方案有什么优势,拭目以待厂家的表现。。。

楼主:
厂家公布的应用原理图,确实是全按键,隔离使用了光藕继电器。

网友:
可能很少厂家会用,这表尾数可能会比较爱跳

楼主:
楼上高见,希望vc70+能用这个方案,输入切换用继电器可能会可靠点吧。

网友:
这个还有外部存储器,应该可以魔改,话说胜利VC70系列都出了好多年了,应该更新下了

网友A:
难说,感觉现在胜利都走火入魔了,全都是0660,7501用的都少,能否普及还是看主控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说,感觉现在胜利都走火入魔了,全都是0660,7501用的都少,能否普及还是看主控价格, ...

7501没外部存储器吧,魔改艰难啊

网友B:
是不是自己按照原理图买件, 就可以自己做一个万用表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自己按照原理图买件, 就可以自己做一个万用表了啊,

楼上主意不错,ES的芯片不好买吧,而且还要能搞定显示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