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大华DW480B红外摄像机拆解,能不能改成微距

楼主(2022-05-01):
能不能改成微距,用来看电路板,方便维修呢?

线被扯断了,不过还是可以使用,清晰度不高

外壳全是铝的,很重

支撑摄像机的脚上还有塑料垫

外壳螺丝是不锈钢内六角的

外壳一圈防水,两个电路板 一包干燥剂

怎么改呢?

网友:
模拟摄像头一般都是实时输出基本没有延时,改动镜头就可以微距

网友:
一般来说镜头只要没有被固定,就可以改,旋出或者旋入就可以调节,如果是固定的,一般是用胶水粘住或者热熔的,你就要费点功夫处理了。

网友:
这个摄像头应该支持菜单调节才对

网友:
没用过大华的,看拆解也是不错的

网友:
模拟摄像头就是输出TV线吧?

网友:
应该可以,镜头旋转下,行车记录仪就可以这样搞

网友:
改过,改成维修放大镜,效果不错;就是没有买支架,一直吃灰。直接转动镜头,调好后用文具胶水固定,以便今后再改

网友:
看看这个啥结果,我也需要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