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群光代工HP台式电脑电源D14-280P1A拆解

楼主(2022-05-01):
五一在家给服役5年的电脑清理灰尘。顺带拍几张照片。

铭牌

插头非标准的,感觉像ATX12VO

取下正面背面四颗螺丝,外壳就可以抽开

电源板背面

接上主板上的插头

几张主板的照片

外围设备几乎都是非标准接口

cpu散热器是直接与机箱侧板连接的,拆主板必须拆下散热器。

cpu风扇,声音很轻

---完---

网友:
I5 6500,三星内存条,换固态硬盘(再加普通机械盘)还可以战好几年啊。

网友A:
这是没涂硅脂吗,cpu怎么这么干净

网友:
HP的电源用料还是可以的,做工也扎实。

网友B:
看主板的外观,应该是800系列台式机配的电源。

网友:
群光的做工还是可以的

网友:
电源的那排贴片电阻壮观,温度还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没涂硅脂吗,cpu怎么这么干净

用酒精洗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主板的外观,应该是800系列台式机配的电源。

elitedesk 880g2

网友:
只是散热片很正规的样子

网友:
非常干净的说

网友:
还是主动PFC的,才280就两路12V16A,在当时可以顶某些号称400W的国产电源了。

网友:
看电源做工好,特意返回去看看是什么牌子的,原来是HP的

网友:
检流电阻发热量不小呀,PCB都烤黄了,看来平时负载不小

网友:
电源做工可以哦.品牌机就不一样

网友:
6500带核显,280w足够用了

网友:
这电源看起来还很新。

网友:
这电源不错,100-240V,是宽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