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东芝磁带随身听简单拆机(TOSHIBA KT-V950)

楼主(2022-05-01):
TOSHIBA东芝老机器,成色还不错。收音机正常,EQ 正常,磁带播放抖啊抖,速度还不正常。调了一下速度的可调电阻,速度正常了,还是抖。放着吧,十几个焊点,皮带啥的都没看到。海鲜市场啥价都有。先放着吧。

网友:
厚板砖,不是超薄的。

网友A:
当年邦亲戚买过一个确实很厚功能多音质一般不如索尼,后期弄台索尼WM—EX672至今很好

网友:
过来长长见识,老机器用料做工还挺不错的

网友:
相比之下还是超薄机的集成度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年邦亲戚买过一个确实很厚功能多音质一般不如索尼,后期弄台索尼WM—EX672至今很好 ...

哈哈哈我刚买了一套成色不错的索尼672

网友:
TA8127的FM效果不错,外围电路简单

网友B:
焊油没清理干净?

网友:
曾经非常时髦的机器,当年拥有类似的随身听都是时尚或者有钱人士!

网友:
这个好厚啊

网友:
这老机收音效果应该不错吧

网友C:
最好不要调电阻,先换根皮带试下,不行再调。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油没清理干净?

是松香,在板上有防潮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不要调电阻,先换根皮带试下,不行再调。

有个标准音频的磁带3khz,或是1khz的,然后用手机Sonic Tools测试是不是3KHZ,正负10到20HZ
应该就可以了,前提是用好的磁带录取一段3khz的音频,看SONY资料也是这样调的,当然工厂用频率计方便

网友(2024-04-27):
98年 玩过一些时间 已是很棒的了

网友:
价格不便宜

楼主:
早800年前就卖了,没事别挖老坟呀,,,,

网友:
这个应该是早期的产品,相当厚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