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一个8寸屏摸触怎么用?触摸部分不会弄啊

楼主(2022-05-01):
收的一个屏,本来屏幕便宜本来想不要的,犹豫了一下还是拿回来吧,刚拿回来试机输入不行,后来看见一个电容掉了,找个换上就好了。那是个16V22的贴片,估计是16伏22微法的,找个16伏100的电解换上,好了,不过分辨率就1024X768,凑合用吧。触摸部分不会弄啊,测试不了,弄过的说说?直接转USB?上面那个Penmount 9036 某宝上直接100块钱?真的假的。。。

网友:
这触摸部分估计是串口的

网友:
这是个多大尺寸的,触摸有直接转usb的模块,我以前改过小电脑。

网友A:
查触摸芯片,看是USB还是COM接口,然后对应地插电脑上,安装驱动,驱动正确就能用了。几年前搞了个17存点歌机触摸屏玩,所幸找到了驱动。老站好像有我帖子。

网友:
触摸屏控制板是RS-232输出,至于驱动就不好说了。

https://www.doc88.com/p-9029321956499.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触摸芯片,看是USB还是COM接口,然后对应地插电脑上,安装驱动,驱动正确就能用了。几年前搞了个17存点歌 ...

不用查什么触摸芯片,那上边不是一个ATMEL的MCU,下边一个232明显是串口转换芯片,接口就是串口的。

网友:
这东西其实没啥用,你还不如挂咸鱼上换点有用的东西,主要是屏分辨率太低了

网友:
4线电阻屏,还加了个转接线???

网友:
小显示器不错

网友:
这东西没啥用,太鸡肋了

网友:
某宝上有电阻屏驱动板,你把IC报给客服说不定可以匹配到USB驱动板,不过这年头电阻屏左右不大了,我收了两个电磁签字屏,但是没有电磁屏驱动,目前吃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