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论咸鱼和深水宝的所谓电源裸板

楼主(2022-05-01):
闲鱼买了三块电源裸板,有一块已经挂掉,收到通电就烧了保险,卖家给退了钱,我又不会修,就这样吧,拆了零件,中途发现,这个板子的型号就印在上面,之前被原件挡住了。fsp050-dbcd1,靠,全汉的电源,真是浪费了,看那个高频变压器输出各两股铜丝,电流绝对小不了,可惜不会修,白瞎了。卖家标称4A,按照上面的型号,必应搜索,真是4.16A的,不错。没虚标。
      接着说第二块版,也是这家的,标称5A刷出,但高频变压器输出端铜丝明显细一些是单股铜丝,还没上面的全汉粗,必有猫腻,把上面的白胶都刮开,终于露出了板子型号pa-1320-01a,必应一查12v2.16A,靠,还带这样的,贵的,还虚标,便宜的还是个坏的。我也没有放弃这个板子,直接换了固态电容,看图吧,我是不折不扣的固态控。
    最后一个板子是淘宝买的标称4A,也是换了固态,目前在服役,一拖六台京东云外加光猫。功耗25w左右,高频变压器比较热,其他原件没啥,主高压电容被我外接了,塞在一个废电源壳子里面。用导线跟这个板子连接。滤波电容本来也想外接但试了几次都没成功,老是输出不足,机器重启。没辙,我又焊回原来位置了,这个没有图,懒得拆了,因为在服役。
    一句话,淘宝闲鱼买这种电源裸板一定要注意,水很深,好多卖家都瞎标甚至虚标。其实也不一定是故意的,他们不见得记住每块塑料壳子的参数。一般都是用那种一起测量输出电流和电压,因为测试的是最大电流。测多少他们就标多少。这样很坑。最大电流不等于机器额定输出电流。我那个2.67A的,应该可以达到5A,改下那个什么保护电阻。但,那样变压器受不了,你真给他接5A环境,变压器得熟了。所以一定要选有点信誉的卖家,不能只图便宜。

网友A:
裸板一般还好,至少能看到料,自己估计下也能知道大概功率,就怕是翻修板套新壳,我买的几个新的拆开看电路板都快烤焦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裸板一般还好,至少能看到料,自己估计下也能知道大概功率,就怕是翻修板套新壳,我买的几个新的拆开看电路 ...

裸板虚标也很厉害。我买这个实际2.67A,当5A卖给我的

网友:
好技术帖,提醒大家很好!

网友B:
我一般都是看主电容,根据容量判断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都是看主电容,根据容量判断功率

是个办法,可以具体说说嘛,大家一起学一下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好技术帖,提醒大家很好

网友C:
也买过块18v的,估计是12v改的,带载带不动才发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买过块18v的,估计是12v改的,带载带不动才发现的。

没准电流虚标

网友D:
是我我会选择老款的剪线dell的大功率12v电源,功率足,耐久度高,一个10a的12v在出租屋做监控都7年了,拖6个半球摄像头(大单红外灯那种),1楼拉到4楼一个电源搞掂,

网友E:
感觉像是返修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像是返修板。

不是。我查过了,这种板子只有亚马逊查的到,国内没有,应该是进口拆机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我我会选择老款的剪线dell的大功率12v电源,功率足,耐久度高,一个10a的12v在出租屋做监控都7年了,拖6 ...

当时不懂,前前后后花了30几块钱买这种4,5a的裸板,不如30块钱买个剪线戴尔了,你说的我见过,不错

网友:
网购很多靠运气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都是看主电容,根据容量判断功率

具体分享介绍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具体分享介绍一下?

小牌子的电源主电容容量和标识功率大概是1-1.2倍关系,大牌子的1.6倍左右,再高端的电源我也没拆过,也不太清楚了

网友G:
卖多少钱一个?我有很多12V5A的品牌机配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牌子的电源主电容容量和标识功率大概是1-1.2倍关系,大牌子的1.6倍左右,再高端的电源我也没拆过,也不 ...

按你这个算,图2那个建兴82uf的主电容对应的电源功率50w左右,82uf/1.6=51.25w,单实际只有30w左右。你这个对我这个不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卖多少钱一个?我有很多12V5A的品牌机配套的

裸板看做工,一般3-10,多数5块钱左右。如果是带壳未线材齐全的一般贵7块钱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