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伊顿EATON飞瑞C-1000FS;UPS七年松下7AH电瓶内阻0.72Ω,换汤浅24.7mΩ~

楼主(2022-05-01):
洁净车间某种设备,24小时运行的工程机。对UPS感兴趣玩一下。汤浅真货吗??

网友A:
UPS用的小型蓄电池寿命也就3年,这都7年了才换,这要是遇到停电肯定不行。
这个1KVA的机器应该是36V蓄电池供电吧,怎么才装了2节电池?

网友:
最后面的电池大

网友:
看电源做工不错,换下来的蓄电池用的时间可够长的

网友:
这个跟深圳三特的ups 内部结构几乎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UPS用的小型蓄电池寿命也就3年,这都7年了才换,这要是遇到停电肯定不行。
这个1KVA的机器应该是36V蓄电池 ...

铅酸蓄电池一般用两年就不行了

网友B:
单位的ups用的是2.2v一节的阀控式铅酸蓄电池,48节一组,一共两组,能装满一个房间

网友:
一对儿电池?

网友:
我看这一对电池 有36V吧

网友:
最后的车灯这么亮,楼主是把五块电池都装上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位的ups用的是2.2v一节的阀控式铅酸蓄电池,48节一组,一共两组,能装满一个房间 ...

在电信运营商的机房里看到过全是2v的电池

网友:
这内阻仪算是物尽其用了 我的已经吃灰了 哎

网友:
汤浅的,贵那

网友:
扬扬那里的生产设备都是高级货呀!

网友:
ups的铅酸电池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