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咸鱼被坑的里奇充电器重生记

楼主(2022-05-01):
上次在咸鱼买里奇充电器翻车了,找那个卖家他说他也不知道被坑了退了我一点钱,我想想硬要退也麻烦算了收下了,但是我这脾气肯定要让他复活的,家里翻出来一个21V4A电源,到某宝淘了一个可调恒流板,凑上就重生了,电源4A的为了避免过热充电电流调成3.5A。上次看其它贴子有人问里奇电池用电源充电问题,其实简单在正级和T2并一个电阻就行了,这两脚短接好像也行,我随便找了个2.2K的电阻焊上,上图

网友:
就当42包邮买了个外壳

网友:
这壳可 真贵

网友A:
按说这个不应该惯着卖家

网友:
LZ好人,海鲜市场不好评述,挂羊头卖狗肉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说这个不应该惯着卖家

他如果不退我也没有办法,找售后大概率会转到闲鱼小法庭,万一输了就全赔了

网友:
买之前要聊天将基本情况明确说了, 真的假的好的坏的, 卖家支支吾吾装傻充楞的就是假货, 剩下的就看自己想不想要了. 这样后续维权也方便
咸鱼就不能抱有太高希望.

网友:
这种也可以叫充电器?

网友(2023-01-09):
感谢分享,我也自己做了个里奇充电器,用国产充电器改一下就行

网友:
咸鱼本来就没有包好一说。所以楼主这样处理也算可以。
这个方案也行啊。

网友B:
21伏的直流电源电压不够吧,恒流板也要消耗一定的电压,而且恒流输出后还要比21伏高一点,一般到21.3伏才好用,你的这种配置实际是充不满5串的电池的,直流电源一般要用24伏的才行。

网友:
看到这类充电器我就想笑。。。
高手真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21伏的直流电源电压不够吧,恒流板也要消耗一定的电压,而且恒流输出后还要比21伏高一点,一般到21.3伏才好 ...

24V不会冲炸么

网友:
恒流板(全名叫恒流恒压电源模块)要调整和控制输出电压的,看见楼主图片上的恒流板上有两个微调电位器了吗?一个是调电流的,一个是调电压的,而且电池内的保护板也要保证充满电停充,所以不会充炸。图片上的是降压型恒流恒压模块,用21伏的直流电源,恒流板的输出端电压肯定是要低于21伏的,所以,5串的锂电池是充不满的,当然,电池充不满只是容量达不到最大值,也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