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江铃顺达货车, 中控车机怎么拆出来啊,有拆过的吗?

楼主(2022-05-01):
平时开车送货没歌听好闷,蓝牙转FM的音质太差了,想拆车机出来把AM模式的信号输入改成aux输入,可这面板无从下手,拆不下车机啊。

网友A:
先用撬棒撬出整个中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撬棒撬出整个中控

说得很容易那样子。。。

又不是卡扣 扣紧的。。

网友B:
收音机两边或者底部两侧有长条的或者小圆孔吗?老捷达有长条孔,看过别的收音机有圆孔,插进去相应的工具,就松开两边的卡扣了。

还可以搜下淘宝,拆收音机工具,看看图片,研究下哪个东西能用在你的车上。

网友C:
你差一个安卓大屏

网友:
要相信大力,他总会给你奇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音机两边或者底部两侧有长条的或者小圆孔吗?老捷达有长条孔,看过别的收音机有圆孔,插进去相应的工具, ...

已找拆解之法,    上面出风口两边的 四方盖 撬开 有螺丝,    收音机 两边  也可撬开  内有螺丝,   4个螺丝 松后  面板 就可以拿掉了。  之后就简单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差一个安卓大屏

用不上这么高端上档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找拆解之法,    上面出风口两边的 四方盖 撬开 有螺丝,    收音机 两边  也可撬开  内有螺丝,   4个 ...

学习了!

网友D:
简单的办法,直接买个那种转FM频道的播放器就成了

网友E:
整个黑色的框 一起 拆的    拆了外面的黑色框框才能拆到固定收音机的螺丝     开口起子 用毛巾垫着撬   小心一点 别一个位置使劲怼   这个框框容易搞断

    那些说拆上面风口的麻烦看清楚 那个风口你确定能从外面拆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整个黑色的框 一起 拆的    拆了外面的黑色框框才能拆到固定收音机的螺丝     开口起子 用毛巾垫着撬   小 ...

认真的人总是会让人眼前一亮2022.05.05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单的办法,直接买个那种转FM频道的播放器就成了

原文就说明了, FM的音质好差, 立体声都没。。

楼主:
现在改好AUX出来,  可是 用AUX直连手机会有杂音电流声,  用音频隔离器 可以解决,但这样不够完美 ,回头再细查找解决方法。

  蓝牙模块 如果在 点烟器用车充供电,  也会有电流声,  换了多个车充都会有,    注:不是共地问题。  看来 还得 单独从车机内引出个5V, 再做个USB插口 独立供电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