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为什么关灯了还能发光

楼主(2022-05-01):
我发现家里的Led路灯关了还可以发亮的,趁有空有没有大师指导一下修复啊?其它灯也是类似。特点就是如果我帮电动车充电就会微亮

网友:
昨天还是今天,论坛刚好有人发了一个解决关闭电源后LED微光问题的帖子,说到了一个神器。

网友A:
神器呢?没看到啊,是不是神器就是开关,安装个开关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神器呢?没看到啊,是不是神器就是开关,安装个开关就行了。

神器就是220v交流继电器,利用继电器开启吸合,,起到双刀开关,防止零线带电或者漏电

网友:
难道灯的开关没有接在火线上?

网友:
线路有残余电压吧?

网友:
这个原因太多了,最好的方法就是接中间继电器

网友:
检查线路吧。

网友:
难道零线带电?或开关漏电了换个试试

网友:
还想知道的是,这样灯亮着,电表走吗?

网友:
试过开关接零线, 接相线 都会微亮的,  貌似只能加双触点交流继电器了

网友:
LED灯上并联一个CBB试试

网友:
参考一下我的做法。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61341-1-1.html
有人说在开关处并联一个安规,我没试过。

网友B:
零线带电,只需要很少的电流led就能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零线带电,只需要很少的电流led就能亮

问题是,楼猪拍的这个是灯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楼猪拍的这个是灯泡。

不是,lz自己说了这是led,白炽灯的灯丝不是这样子

网友:
看来很亮,说明线路或者电源板还是有问题,记号

网友:
关灯后有“鬼火”现象,一般使用老式白炽灯没有这现象,使用节能灯和LED灯这种现象比较常见,特别是在农村。零火乱接,线路被砸,被敲,被老鼠啃,线路乱拉乱接等等,都会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在灯座接线柱上并联安规电容,有条件再并联一个1M左右的电阻。一般都会消除这现象,也有失败的,但是这现象会减轻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lz自己说了这是led,白炽灯的灯丝不是这样子

楼猪应该搞错了,你看最后一张图片,灯盖是透明玻璃,一看就没有散热。

网友:
开关上带指示灯就容易出现这种现象